mcgs如何实现1-10计数功能呢?我语句检查无误,但是实现不了

楼主(2009-02-04):
data21是数值型,我目的是data12=0的时候实现计时器从1到10循环计数

我循环脚本是这样写的

IF data12=0 THEN
!TimerRun(1) AND !TimerSetLimit(1,10,0),Data21=!TimerValue(1)  ENDIF

但是我显示的data21就是0,不知道什么错误

IF data12=0 THEN
!TimerRun(1) AND !TimerSetLimit(1,50,0),!TimerSetOutput(1,Data21)
ENDIF

另外我用了TimerSetOutput和TimerValue都不行,不知道这2个区别在哪里

网友A:
你试试这个程序

循环脚本:

IF data12=0 THEN
!TimerRun(1)
!TimerSetLimit(1,10,0)
Data21=!TimerValue(1,0)
ELSE

ENDIF

循环周期:1000ms

再建一个事件策略,数据对象正跳变时执行一次,IF data12=0 THEN !TimerReset(1,0)

网友A:
!TimerValue(1)函数用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