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与电容的大小怎么定的?

楼主(2009-02-04):
不好意思了,没有说清楚问题,不是指配补偿电容,是配启动(运行)电容。

比如一千瓦的单相电机要配多大的运转电容和启动电容。

网友A:
题目意思?

网友B(2009-03-07):
0.07倍电机的额定功率!

网友C:
1KW补偿0·4KVR

网友C:
楼主你按照我的去做,绝对是能达到很理想的效果。我们是经过实验的。

1KW的功率用用0·4的电容来补偿。

你是就地补偿的吗?我说的是就地补偿

网友C:
请+电修之家群42966786一起聊聊啊

网友D:
一般取电机功率的1/3,补偿过大电动机有可能会产生自激现象

网友E:
建议测一下正常工况下的功率因数,按补偿到0.85-0.9来计算需要补偿的电容量,经验公式一般是按照电机的额定功率来算的,实际工作中,电机满负荷工作的机会不是很多。

网友F:
我记得有公式,你找找电机与驱动技术。

网友G:
介绍一简表,使用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目意思?

 就是说1千瓦的电机要配多大的电容

楼主:
对:2026 关于

楼主你按照我的去做,绝对是能达到很理想的效果。我们是经过实验的。

1KW的功率用用0·4的电容来补偿。

你是就地补偿的吗?我说的是就地补偿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意思是不是就是1千瓦的电机配的电容是0.4UF啊!

网友H:
不是微法,1kw的电机配0.4千芝的电容,单位是Kavr无功率的单位。但是我个人认为三分之一就好了,太大会过补偿。

网友I:
我也以为太多会过补偿。

网友J:
我赞成电工小刘的,不过9楼推荐的表格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K:
推荐用表格中的数据,支持统一标准!

网友L:
哈哈  ,楼主的意思 是不是
电动机的启动(运转)电容 ,与电动机功率的关系???

网友A:
楼主是配补偿电容?还是配启动(运行)电容?

楼主:
不好意思了,没有说清楚问题,不是指配补偿电容,是配启动(运行)电容。

网友M:
电动机功率

W

启动电容

(μF

容抗(50HZ

(Ω)

42.46

42.46

31.85

31.85

21.23

15.92

10.62

7.96

6.37

一般用途单相电容启动异步电动机启动电容的选配

此表摘于电工技术手册,

网友N:
同样有疑问,进来看看,了解了解

网友O(2011-12-05):
0.07倍电机的额定功率的启动(运转)电容, 单位是不是μF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