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的转矩控制

楼主(2009-02-04):
我现在做这样一个项目:模拟汽车的上坡和下坡状态。
设备是台变频器控制两个滚筒,首先,汽车自己启动到一定的速度,此时是汽车带动滚筒转动,但是变频器不启动;
当运行一段时间后,变频器启动然后给电机一个正的转矩(模拟下坡)或者负的转矩(模拟上坡)。

现在的问题是:当启动变频器时,电机实际上已经在运行,我如何设置,会不会因为发电状态导致报警?

网友A:
试试变频器的速度跟踪功能

网友B:
变频器转矩为零(转矩控制)起动,在需要是在给定正负转矩,你看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