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五项常见故障排除

楼主(2009-02-04):
打印机五项常见故障排除

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肯定遇到过打印机出现的故障,这个时候如果等维修人员来修的话,可能就会耽误重要的工作。基于这种需要,小编准备了一些并不需要复杂技术和设备就可以自己完成的维修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对症下药 打印机五项常见故障排除

  当出现问题时,首先是利用打印机自检系统来进行检测,可能通过打印机自带的指示灯或者是蜂鸣器的声音来加以判断,其中指示灯可以指示出最基本的故障,包括缺纸、缺墨、没有电源等情况。而蜂呜器的判断主要是依靠你的听觉,比如大多数打印机蜂鸣器以一声长鸣来表示准备就绪可以开始打印了,以急促的短鸣来表示打印机有故障等。其次,可以进行线路观察,从检测打印机电缆开始(包括端口、通道、打印线的检测),再分析打印机的内部结构(包括托纸架、进纸口、打印头等),看部件是否正确工作,针对不同的故障情况锁定相关的部件,再确定存在问题的部件。再次,可以使用测试法,进行测试页打印或者局部测试打印机内部件,看故障原因。

  在使用打印机过程中,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无非是几种情况,以下我们来分析一下,希望大家掌握其中的方法,举一反三。

  1.打印字迹不清晰

  无论是针式打印机、喷墨打印机还是激光打印机,这种情况通常与硬件故障有关,我们可以采用线路观察法,将注意力集中到打印机的关键部件上。以喷墨打印机为例,遇到打印品颜色模糊、字体不清晰的情况,可以将故障锁定在喷头,先对打印头进行机器自动清洗(按说明书操作),如果长时间没用打印的话就要多清洗几次。你也可以小心地把墨盒拆下来,把靠近打印头的地方用柔软的吸水性较强的纸擦干净。如果还不能解决,那可能就是驱动程序的问题了,一般把打印机的驱动程序重新安装一遍就行了。

  2.打印效果与预览不同

  在用Word等软件编辑好一个文件用打印机打印时,明明在打印预览时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字,可在打印出来的纸上有部分文字重叠,这种现象一般都是由于在编辑时设置不当适成的,改变一下文件“页面属性”中的纸张大小、纸张类型、每行字数等,一般可以解决。

  3.发出指令后打印机无反应

  这种情况我们经常遇上,通常系统会提示“请检查打印机是否联机及电缆连接是否正常”。经过检查,原因可能是打印机电源线未插好;打印电缆未正确连接; 接触不良;计算机并口损坏等情况。如果不能正常启动(即电源灯不亮),先检查打印机的电源线是否正确连接,在关机状态下把电源线重插一遍,并换一个电源插座试一下看能否解决。如果按下打印电源开关后打印机能正常启动,就进BIOS设置里面去看一下并口设置。一般的打印机用的是ECP模式,也有些打印机不支持ECP模式,此时可用ECP+EPP,或“Normal”方式。如问题还没有解决,则着重检查打印电缆,先把电脑关掉,把打印电缆的两头拔下来重新插一下,注意不要带电拔插。如果问题还不能解决的话,换个打印电缆试试,或者用替代法。

  4.打印大文件死机

  有的激光打印机在打印小的文件时正常,但打印大文件时会死机。这明显是软件故障,你可以查看硬盘上的剩余空间,删除一些无用文件,或者查询打印机内存数量,是否可以扩容。

  5.个别字体打印不出

  这也是软件故障,有时一直使用几种常见的字体和字号,最近改了几种字体,发现字体根本出不来或个别字没有了。在处理上可以先删除有问题的字体。删除字体先选择某种字体,然后再选“文件=〉删除”,删除以前的不用字体。然后再双击“我的电脑→控制面板→字体→文件→安装新字体”。

  要解决打印机的故障,关键在于判定故障部件,然后找出故障原因,然后再用硬件方法或者软件方法进行处理,经过不断的实践,才可以掌握更多自己修打印机的技巧,希望各位朋友不断学习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