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09-02-04):
网络故障解决方法

搭建家庭局域网不难,想要一次调通可不是那么容易。不过,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掌握了下面这些小技巧,你就可以轻松解决网络软硬故障了。

  一.硬件故障

  硬件故障主要有网卡自身故障、网卡未正确安装、网卡故障、集线器故障等。

  首先检查插上计算机I/O插槽上的网卡侧面的指示灯是否正常,网卡一般有两个指示灯“连接指示灯”和“信号传输指示灯”,正常情况下“连接指示灯”应一直亮着,而“信号传输指示灯”在信号传输时应不停闪烁。如“连接指示灯”不亮,应考虑连接故障,即网卡自身是否正常,安装是否正确,网线、集线器是否有故障。

  我们先大致从网卡外表观察一下:

  1.RJ45接头的问题(找电脑维修到中国易修网)

  RJ45接头容易出故障,例如,双绞线的头没顶到RJ45接头顶端,绞线未按照标准脚位压入接头,甚至接头规格不符或者是内部的绞线断了。

  镀金层厚度对接头品质的影响也是相当可观的,例如镀得太薄,那么网线经过三五次插拔之后,也许就把它磨掉了,接着被氧化,当然也容易发生断线。

  2.接线故障或接触不良

  一般可观察下列几个地方:双绞线颜色和RJ-45接头的脚位是否相符;线头是否顶到RJ-45接头顶端,若没有,该线的接触会较差.需再重新压按一次;观察RJ-45侧面。金属片是否已刺入绞线之中?若没有,极可能造成线路不通;观察双绞线外皮去掉的地方,是否使用剥线工具时切断了绞线(绞线内铜导线已断,但皮未断)。

  如果还不能发现问题,那么我们可用替换法排除网线和集线器故障,即用通信正常的电脑的网线来连接故障机,如能正常通信,显然是网线或集线器的故障,再转换集线器端口来区分到底是网线还是集线器的故障,许多时候集线器的指示灯也能提示是否是集线器故障,正常对应端口的灯应亮着。

  二.软件故障
  如果网卡的信号传输指示灯不亮,这一般是由网络的软件故障引起的。

  1.检查网卡设置

  普通网卡的驱动程序磁盘大多附有测试和设置网卡参数的程序。分别查验网卡设置的接头类型、IRQ、I/O端口地址等参数,若有冲突.只要重新设置(有些必须调整跳线),一般都能使网络恢复正常。

  另外检查一下网卡驱动程序是否正常安装。不同网卡使用的驱动程序亦不尽相同,假如你选错了,就有可能发生不兼容的现象。修复的方法亦不难,只要找到正确的驱动程序.重新安装即可。

  最后我们简单检验一下网卡设置故障是否排除。打开“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选中我们安装的网络适配器,点击“属性”按钮,在“常规”文件夹中,可以查看网卡是否在正常工作。

  2.检查网络协议

  打开”控制面板-网络-配置”选项,查看已安装的网络协议,必须配置以下各项:NetBEUI协议和TCP/IP协议,Microsoft友好登录,拨号网络适配器。如果以上各项都存在,重点检查TCP/IP是否设置正确。在TCP/IP属性中要确保每一台电脑都有唯一的IP地址,将子网掩码统一设置为255.255.255.0,网关要设为代理服务器的IP地址(如192.168.0.1)。另外必须注意主机名在局域网内也应该是唯一的。最后,我们用ping命令来检验一下网卡能否正常工作。

  (1).ping 127.0.0.1

  127.0.0.1是本地循环地址.如果该地址无法ping通,则表明本机TCP/IP协议不能正常工作;如果ping通了该地址,证明TCP/IP协议正常,则进入下一个步骤继续诊断。

  (2).ping本机的IP地址

  使用ipconfig命令可以查看本机的IP地址,ping该IP地址,如果ping通,表明网络适配器(网卡或者Modem)工作正常,则需要进入下一个步骤继续检查;反之则是网络适配器出现故障。

(3).ping本地网关

  本地网关的IP地址是已知的IP地址。ping本地网关的IP地址,ping不通则表明网络线路出现故障。如果网络中还包含有路由器,还可以ping 路由器在本网段端口的IP地址,不通则此段线路有问题,通则再ping路由器在目标计算机所在同段的端口IP地址.不通则是路由出现故障。如果通,最后再 ping目的机的IP地址。

  (4).ping网址

  如果要检测的是一个带DNS服务的网络(比如Internet),上一步ping通了目标计算机的IP地址后。仍然无法连接到该机,则可以ping该机的网络名,比如:ping www.sohu.com.cn,正常情况下会出现该网址所指向的IP地址,这表明本机的DNS设置正确而且DNS服务器工作正常,反之就可能是其中之一出现了故障。

  常用DOS命令

  1.ping命令

  ping命令是用于确定本地主机是否能与另一台主机成功交换数据包。根据返回的信息,可以推断TCP/IP参数(因为现在网络一般都是通过 TCP/IP协议来传送数据的)是否设置正确,以及运行是否正常、网络是否通畅等。但ping成功并不代表TCP/IP配置一定正确,你有可能要执行大量的本地主机与远程主机的数据包交换,才能确信TCP/IP配置无误。

  ping命令可以在MS-DOS窗口下运行,执行格式如下:

  ping 网址

  例如:ping 127.0.0.1

  2.ipconfig命令

  ipconfig这个命令,通常只被用户用来查询本地的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等信息。ipconfig、ping是我们在诊断网络故障或查询网络数据时常用的命令,它们的使用也很简单,即使你不知道它们的应用格式,也可以通过“ipconfig/?”或“ping/?”这种标准的DOS命令帮助方式来获取相关信息。

  3.tracert命令

  tracert命令能够追踪你访问网络中某个节点时所走的路径.也可以用来分析网络和排查网络故障。举个例,我想知道自己访问sohu.com.cn时走的是怎样一条路线,就可以在DOS状态下输入tracert sohu.com.cn,执行后经过一段时间等待,系统会反馈出很多IP地址。最上方的IP地址是本地的网关,而最后面一个地址就是sohu.com.cn网站的IP地址了。换句话说,从上至下,便是我们访问sohu.com.cn所走过的“足迹”。

  4.netstat命令

  netstat命令是一个监控TCP/IP网络的实用的工具,它可以显示实际的网络连接以及每一个网络接口设备的状态信息。Netstat命令的参数不是很多,我们常用Netstat -r来监视网络的连接状态,非常管用。

  在网络出现故障时,我们经常交替使用上面这四个命令,以方便查找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