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和利时的主控单元那么贵?

楼主(2009-02-04):
为什么和利时的备件那么贵?

如果认为用户用了和利时的产品后就就应该让你们任意宰割的话,那和利时永远都发展不起来!

买了几次备件后,我们发现和利时真的很黑!

网友A:
一般公司备件都比原先订货时贵。

网友B:
其实一点都不贵,真的!

其他国外的品牌更贵!

叫我说国内DCS品牌要发展,最好全部把销售的折扣调高,现在买的DCS太便宜,便宜不一定是好事!

多挣点钱多投入到产品质量和研发上,别把钱都花在工程服务和到处救火升级上。

网友C:
用户用了和利时的产品后就感觉备件被"任意宰割"是因为和利时中标价就不合理,厂家总是要盈利的嘛!大家采购时就要考虑到的。

网友D:
坏了不得不买啊!

网友C:
叫我说国内DCS品牌要发展,最好全部把销售的折扣调高,现在买的DCS太便宜,便宜不一定是好事!

多挣点钱多投入到产品质量和研发上,别把钱都花在工程服务和到处救火升级上。

折扣低还出现个问题是大家都没有回旋的余地,导致甲方和乙方都没有心情将工程做好,控制系统在每个工程中都比其他设备重要!

网友E:
谁家的主控单元都不便宜的,何况是备件.

网友F:
做项目时采购多要点备件不就可以,国内DCS都是拼价格的

网友G:
垄断就会这样的,因为你必须要用他的备件如果还有几个厂家生产同样的备件,你看看还贵吗?

网友A:
都这样的,不知主控你花了多少钱?

网友H:
              谁叫当初你可以选他的系统呢?  用了就不要后梅................

网友I(2009-04-17):
主控的确做的可以。我知道的

网友J:
建议可以在签订合同时就采购备件,这样价格应该会便宜,另外你说得这种情况,相信如果你以后再用其它厂家的系统时,也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K:
主要是 市场垄断,其他的DCS的也很贵的啊

网友L(2009-05-17):
主控都贵的~~~~

网友M:
主控时贵点,但是也不会很贵啊,和利时的东西很便宜的!

网友N(2009-07-06):
主控多少钱啊。

我向他们要项目报价的时候,只给了个总的报价,没有一个细分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