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触摸屏显示问题

楼主(2009-02-04):
TP177B 小数点显示为“,” 画面编辑的时候都正常显示为“.”, 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

网友A:
我用KEY型的时候也有出现过,么回事啊?

楼主:
还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B:
进入屏里把德语改成英语

楼主:
谢谢cls88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屏里把德语改成英语
屏里哪个菜单? 没找到。

网友B:
第二排中间的设定,具体不清楚,把德语改成英语就好了

网友C:
谢谢,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