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高手请教,报表

楼主(2009-02-04):
请高手帮请帮忙看我是在做一个报表程序

    Private Sub CmdSearch_Click()
   Dim dtmMomth As String
   Dim StartDate As String
   StartDate = Format(Format(Me.dtpStart, "yyyy-mm") & "-01 00:00:00", "yyyy-mm-dd HH:mm:ss")
   dtmMONTH = DateAdd("m", 1, Format(Me.dtpStart, "yyyy-mm") & "-01")
   ‘必须先引用ADO控件定义
  ‘查询语句
   Dim Sql As String
   Dim cnADO As ADODB.Connection
   Dim rsADO As Recordset
   ‘查询设置
   Sql = "SElECT VALUE,DATETIME,TAG" & _
   "FROM FIX" & _
   "WHERE (DATETIME>={ts‘" & StartDate & "‘} AND " & _
   "DATETIME <={ts‘" & dtmMomth & "‘})" & _
   " AND INTERVAL = ‘00:01:00‘"
   " AND INTERVAL = ‘00:01:00‘"
   ‘连接并读取数据库
    Set cnADO = New ADODB.Connection
    Set rsADO = New ADODB.Recordset
   ‘连接数据设置指向所需要连接的位置,此处连接到IFX的历史数据库.
   cnADO.ConnectionString = "Provider = Microsoft OLE DB Provider " & _
   "for ODBC Drivers;DSN=FIX Dynamics Historical Data;UID =;PWD =;"
   ‘打开连接
   cnADO.Open
   ‘把数据放到客户端来
   rsADO.CursorLocation = adUseClient
   ‘查询数据,根据SQL定义的查询设,选择CnADO所连接的通道.将数据放到rsADO 记录集里
   rsADO.Open Sql, cnADO, adOpenDynamic, adLockUnspecified, -1

   If rsADO.RecordCount <= 0 Then
   MsgBox "该时间范围无数据!"
   Exit Sub
   End If

只要一运行以上程序不知何故老是出现以下提示,

运行时错误‘2147217900‘"【FIX-Historical Data Access-ODBC Dricer】Expected lexical element not found:FROM

不知道如何解决此问题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SQL语句有误,少空格了,把TAG和FROM连一块,FIX和WHERE连一块了,所以提示没发现FROM

网友B:
ifix报表完美解决方案:DreamReport首家工业自动化行业的报表软件。欲了解详细信息请回Msn: drchinasupport@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