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过高原因请教

楼主(2009-02-04):
本人有一电源,工作原理为:交流220V经变压器变为14.8V,再经整流测得电压高达18-20V(多个万用表测得的值),带上负,负荷后测得电压达16V多,请教各位是何原因。我的设备要求电压为12V。

网友A:
整流前是交流有效值,整流后空载是有效值的根号2,多看书吧

楼主:
多谢指教,书上讲的也不是根号2倍,好象是0。9倍,而且其铭牌上也标明是12V输出,带负荷后也高达16 V又作何解?

网友B:
你的电源肯定有滤波电容,具体计算如下:

设输入的交流电压(有效值)为E,所接负载为RL,输出电压为UL(直流)
由于有电容滤波,其充放电作用,滤波后直流电压提高了.
当RL开路时,UL=√2E,当RL很大时,UL接近于√2E,
当接正常负载时,UL≈1.2E

网友C:
电源的容量是多少,输出电流是多少,你的电源整流以后一定经过滤波了,不然电压不会提升,电源容量大输出电流小,电压就会高一些。楼主电源用在什么场合,滤波电容取消以后,输出电压就会降低到12伏了。.

网友D:
还有一点,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你量过吗?有的地方可以到230.

网友E:
有滤波电容后,电压提升了。

网友F:
在滤波电容后面加一个三端稳压块7812,看能否达到你所需要的12V

网友G:
未必是实际电压不准,可能与使用的测量万用表类型有关,一般数字表和磁电系指针表都会测出楼主所说的情况-----直流出的电压偏高,而当你使用一个整流系电压表或万用表测量时,示数就正常了!假如不采用整流系指针表测量,那就按照 1.333的整流系数去计算、选择交流电压,而不是大家公认的、教科书里面写的----0.9。例如,设备要求电压为DC12V,那么控制变压器输出端子的电压最好是12 / 1.333=9(V);而不是12 / 0.9=13.333(V)

网友H:
piston说的完全正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