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200通讯不上

楼主(2009-02-04):
我刚买的西门子 s7-200通讯电缆和PLC都是新的,设置也没错,为什么老是通讯不上啊,急死人!。。。。。。。。。

网友A:
PLC型号是什么,请你说的详细点。

网友B:
CN型的S7-200需要软件SP3以上版本且设成中文的;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型号是226CN的,我用的软件是SP6已经设置成中文了!

网友C:
写得太简单了,写具体点才可对症下药.

网友D:
是和计算机通讯吗?

查看一下通讯串口

楼主:
看了,好像没有问题啊,设置的都对呢

网友E:
那你都 程序  说怎么写都  还有 你 于什么  进行通讯???

网友F:
方便的话截几张图 上来  让大家看看 你哪设置的有问题没

网友G:
还是设置有问题,多试试就好了。

网友E:
我今天也越到了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一会 可以通讯上 一会又不 可以了,气的我 差点没有把PLC给丢了,也是226的不知道是不是硬件和软件版本的和, 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H:
cn 系列的  在通讯的时候必须将MICRO WIN设置到中文状态才行!!!!!!!!!

楼主:
我昨天在我同学那试了下没事,今天回来用自己的还不行,郁闷!我换了台电脑还是不行,同样的问题,有一点,我用的电脑都是联想的品牌机!!

楼主:
昨天想了一夜啊,今天发狠买了个直流电源,居然能通讯啊,乐啊!呵呵,

不过,我原先用的电源是变压器变压再经整流桥输出的24V,用万用表量过,23.5V,问什么不行呢?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二啊!

网友C:
也许你原先的整流电源输出滤波差了,普通整流电源本身内阻大,滤波电容小,负载电流使输出电压波形出现较深的缺口,造成PLC工作失常...特别是通讯,信号是检察电扑的,会判断失误.

使用桥式整流,加强输出滤波,把输出电容增大至2200-4700uF,整流电源也是可以用于试验的.

网友C:
也许你原先的整流电源输出滤波差了,普通整流电源本身内阻大,滤波电容小,负载电流使输出电压波形出现较深的缺口,造成PLC工作失常...特别是通讯,信号是检察电的,会判断失误.

使用桥式整流,加强输出滤波,把输出电容增大至2200-4700uF,整流电源也是可以用于试验的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也许你原先的整流电源输出滤波差了,普通整流电源本身内阻大,滤波电容小,负载电流使输出电压波形出现较深的缺口,造成PLC工作失常...特别是通讯,信号是检察电的,会判断失误.

使用桥式整流,加强输出滤波,把输出电容增大至2200-4700uF,整流电源也是可以用于试验的
内容的回复:

谢谢,那我是不是可以买个大电容并在整流桥的输出就可以了呢?

网友C:
对:lvjianpeng007 关于回复内容:
对:老愚者 关于也许你原先的整流电源输出滤波差了,普通整流电源本身内阻大,滤波电容小,负载电流使输出电压波形出现较深的缺口,造成PLC工作失常...特别是通讯,信号是检察电的,会判断失误.

使用桥式整流,加强输出滤波,把输出电容增大至2200-4700uF,整流电源也是可以用于试验的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谢谢,那我是不是可以买个大电容并在整流桥的输出就可以了呢?

可以.最好再并1只1u以下的普通电容(不是电解的)

我10年前开始使用216的时候也是使用整流电源的,变压器是30VA的.

网友I:
软件什么版本的,200最简单得了,问题还少!

楼主:
我用的变压器是150VA的,又买大了,多花钱了!还好是公司的,呵呵

网友J:
原先的整流电源输出滤波差了,普通整流电源本身内阻大,滤波电容小,负载电流使输出电压波形出现较深的缺口,造成PLC工作失常...特别是通讯,信号是检察电扑的,会判断失误.

网友K:
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用吧?

网友K:
我们以前碰到个客户,用214和触摸屏相连,老是通讯不上,把程序,触摸屏和PLC带给别的工程师试,那个工程师什么页没改,接上就能用,他拿回来又不能通讯上,后来无意中换了给电源才通讯上了,搞半天才知道是电源功率不够。有兴趣可以上我们公司网站看看,上面有资料介绍的。如果有想要西门子STPE7 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K:
晕 弄半天忘记把网站写出来了,WWW.YYPLC.COM 产品RMB0.44出

网友L(2009-12-28):
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自动化的通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研制生产的SY-S72系列无线通讯模块采用先进的频率合成技术,CPU锁相环控制,专用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和上位机的无线编程以及无线数据通讯,为国内首创,能适应各种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收发一体、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性价比高、稳定可靠等特点,广泛用于西门子S7-200 PLC的无线编程,各种数据的远程采集、控制系统之中,是传统有线编程和通讯系统的更新换代产品。

 载波频率: 433MHz ISM频点;
 多种可选的通讯接口:RS-232、RS-485、TTL、USB;
 8个通讯信道,也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 传输数率:9600、19200bps;
 数据格式:8N1/8E1/8O1;
 提供方波传输功能,方便非标的编码客户使用;
 收发一体,半双工工作模式;
 低功耗,并具有休眠功能;
 工作温度:-35℃ ~ +75℃(工业级);
 天线阻抗:50Ω(标配为SMA,可定制);
 符合EN 300220 and ARIB STD-T67标准。
 内部采用进口功放模块,发射功率可调(0.01 ~5W);
 数据信号透明传输,带前向纠错功能,误码率极低;
 SMT工艺、金属外壳、安装方便;

该西门子无线编程电缆,采用最新的无线技术结合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支持PPI协议和自由口协议,MODBUS协议等的无线通讯,可以用来直接无线编程。详细情况请访问: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

欢迎各位联系咨询更详细的信息,QQ:784979763。也欢迎加入工业通讯群:100019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