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有哪些品牌的电容可以选择

楼主(2009-02-04):
目前变频器上大多采用105度 400V/3300uF 400V/4700uF 400/6800uF 的大型螺栓电容,基本都是用日立和江海的.难道就没有其他品牌可供选择了吗?

网友A:
电容的参数是耐压和容量,宜大不宜小,我都用国产的替换。可加我QQ825455128交流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参数是耐压和容量,宜大不宜小,我都用国产的替换。可加我QQ825455128交流经验

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