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的一个网络可以编写多少字节

楼主(2009-02-04):
请教各位高手,在S7-200PLC中,一个网络可以编写多少个字节?

网友A:
平常不大注意这个问题,反正有时在1个网络中编了很长的程序都是成功的

经你说,特地做个试验:在1个网络中塞进3781个字节的程序作,编译成功,错误是0.所以可以说没有限制的.

网友B:
如果你觉得程序太长比较烦琐,可以把一些功能拆分,放在子程序中,在主程序里用sm0.0调用就可以了,检查修改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平常不大注意这个问题,反正有时在1个网络中编了很长的程序都是成功的

经你说,特地做个试验:在1个网络中塞进3781个字节的程序作,编译成功,错误是0.所以可以说没有限制的.

内容的回复:做这么长的程序在一个网络里,不知道能不能在线监视呢?

网友A:
对:大话东游 关于回复内容:
对:老愚者 关于

平常不大注意这个问题,反正有时在1个网络中编了很长的程序都是成功的

经你说,特地做个试验:在1个网络中塞进3781个字节的程序作,编译成功,错误是0.所以可以说没有限制的.

1个网络里做了3-4K字节的程序,只是为了验证1个网络究竟能放多大字节的程序,这种程序只是符合西门子的语法,但没有实际使用价值.你说会有谁在1个网络里做了3-4K字节的程序呢?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们是过模拟里采集和控制的,在1个网络里做了几百个字节的程序那是经常的事.

在1个网络里做了几百个字节的程序,不但可以在线监视,而且实际运行没有任何问题.

内容的回复:做这么长的程序在一个网络里,不知道能不能在线监视呢?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这个论坛的平台BUG还不少,显示的内容,特别是编排上真乱.

楼主:
谢谢老愚者的赐教。。。。

网友C(2009-05-01):
我曾经给一个朋友开玩笑,说三菱GX-P的网络经常在程序中出现写不下的情况,而西门子的一般不会,这就说明:德国鬼子的东西就是比日本鬼子的长@_@

楼主: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网络里写多少步程序取决于编写的程序堆栈层数,只要不超过8层就可以监视程序。如果只是串联或并联,就像老愚者老师说的,存下3000多字节,也是可以监控和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