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SS型能否同时与两种不同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9-02-04):
我现在做一控制,客户选用的变频器为两个不同品牌。一个为三菱FR700系列,另一个为台达VFD系列。不知台达SS PLC可否用通讯对这两台变频器进行控制。如可行,请高手指明用何种通讯方式比较好。谢谢!

网友A:
可以。三菱的用三菱的通讯协议,PLC里用RS指令实现。台达的变频器用MODBUS协议,有专门的MODRD和MODWR指令。只要变频器都是RS485通讯口,就可以同时联到PLC的COM2上。要注意处理好通讯的时序。

网友B:
那两个变频器的通讯协议不同怎么处理呢?

网友C:
两个一样的只要设不同的地址就行了,不一样的没有试过;

网友D:
roboth的意思是通过两个以上的通讯指令与三菱FR700系列,另一个为台达VFD系列通讯,比如使用两个RS指令分别控制三菱FR700系列,另一个为台达VFD系列变频器。不过三菱FR700系列要有RS-485通讯口,而且需要控制好时序。

网友E:
都设置为自由口通信不就可以了

通信速率,格式等都设置一模一样。

网友F:
楼上说得没错,通讯格式需要设置为相同。

至于通讯程序,时序上完全错开就可以了

网友G: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

楼主(2009-03-30):
谢谢大家给与的帮助。现在我已经解决了。三菱和台达变频器采用的通讯模式都为RTU格式。因为三菱只支持MODBUS RTU格式。另外三菱与台达的通讯指令基本差不多,如大家所说:只要注意时序就可以了。  在此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