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饭保上面的。WCRH 205V 15A和电阻有点相似请问它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02-04):
WCRH 205V 15A和电阻有点相似请问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温度保险。。。。。。。。。。。。。。。。

网友B:
温度保险,205是熔断温度,15是熔断电流

网友C(2009-03-11):
温度保险,可以短接不用

网友D:
類似馬達控制的熱繼電器吧!

可以臨時取消。

网友E:
同意各位的,是温度保险.

网友F:
温度保险,但205V不是熔断温度是205度,家用电器一般都在115摄氏度保护

网友G:
温度保险啊,超过他的额定温度就会断开,起保护作用,电工网www.diangongw.cn顶你

网友H:
恩,那天在个电热水壶上才发现个那东西。也是和别人请教才知道。

网友I:
学习了類似馬達控制的熱繼電器吧!

可以臨時取消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温度保险,但205V不是熔断温度是205度,家用电器一般都在115摄氏度保护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温度保险,205是熔断温度,15是熔断电流

网友L:
温度保险??那为什么写 205V 呢??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