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编程语言scl stl 差别怎么这么大啊

楼主(2009-02-05):
设备出了问题  我用西门子的STEP7 打开程序发现STEP 7未安装SCL语言包  用STL语言打开后程序如下FC755
SET
SAVE
= L 0.1
LAR2 P#DBX 0.0
OPN DB 145
CDB
UC "OP_D"
CDB
A BR
OPN DI 62
= DIX 25.2
A DBX 2.0
= "SOV-212"
LAR2 P#DBX 0.0
OPN DI 146
UC "OP_D"
A BR
OPN DI 62
= DIX 25.3
A DB146.DBX 2.0
= "SOV-213"
A "C0401"
OPN DI 138
= DIX 0.0
A "M0403"
= DIX 2.0
A "C0302"
= DIX 4.0
A DB139.DBX 2.0
= DIX 6.0
A DB62.DBX 20.6
= DIX 8.0
LAR2 P#DBX 0.0
UC "INTERLOK"
A BR
= DBX 24.3
LAR2 P#DBX 0.0
OPN DI 139
UC "OP_D"
A BR
= DBX 24.4
L 7.800000e+002
T LD 2
UC "CMP_R"
P#M 336.0
P#L 2.0
P#L 0.2
P#L 0.3
P#L 0.4
P#L 0.5
P#L 0.6
A L 0.6
= DBX 18.7
A L 0.5
= DBX 18.6
A L 0.4
= DBX 18.5
A L 0.3
= DBX 18.4
A L 0.2
= DBX 18.3
A BR
= DBX 18.2
A DBX 18.6
OPN DI 147
A DIX 2.0
= DBX 20.6
LAR2 P#DBX 0.0
UC "OP_D"
A BR
= DBX 25.4
LAR2 P#DBX 0.0
OPN DI 137
UC "OP_D"
A BR
= DBX 24.2
OPN DI 138
A DIX 26.2
= DB143.DBX 0.2
OPN DI 62
A DIX 21.5
= DBX 0.3
LAR2 P#DBX 0.0
CDB
UC "OP_D"
CDB
A BR
= DIX 25.0
A DBX 2.0
= "SOV-203"
OPN DI 137
A DIX 2.0
A DBX 2.0
OPN DI 62
= DIX 21.5
A DB138.DBX 26.2
OPN DI 142
= DIX 0.2
A DB62.DBX 21.7
= DIX 0.3
LAR2 P#DBX 0.0
UC "OP_D"
A BR
= DBX 24.7
A DIX 2.0
= "SOV-201"
A "M0402"
= DB144.DBX 0.2
OPN DI 62
A DIX 21.6
= DBX 0.3
LAR2 P#DBX 0.0
CDB
UC "OP_D"
CDB
A BR
= DIX 25.1
A DBX 2.0
= "SOV-208"
LAR2 P#DBX 0.0
OPN DI 141
UC "OP_D"
A BR
OPN DI 62
= DIX 24.6
A DB141.DBX 2.0
OPN DI 144
A DIX 2.0
= DB62.DBX 21.6
OPN DI 137
A DIX 2.0
A DB142.DBX 2.0
OPN DI 62
= DIX 21.7
A DIX 21.1
= DB148.DBX 0.0
A DIX 23.0
= DBX 2.0
A DIX 19.3
= DBX 4.0
A DIX 19.0
= DBX 6.0
A DIX 20.1
= DBX 10.7
A DIX 22.2
= DBX 12.0
A "PSL-103"
= DBX 14.0
A "PSLA-103A"
= DBX 16.0
LAR2 P#DBX 0.0
CDB
UC "INTERLOK"
CDB
A BR
= DIX 25.5
A DBX 26.2
= "LS01"
L 7.600000e+002
T LD 2
UC "CMP_R"
P#M 256.0
P#L 2.0
P#L 0.2
P#L 0.3
P#L 0.4
P#L 0.5
P#L 0.6
A L 0.6
= DIX 21.4
A L 0.5
= DIX 21.3
A L 0.4
= DIX 21.2
A L 0.3
= DIX 21.1
A L 0.2
= DIX 21.0
A BR
= DIX 20.7
L 6.000000e+002
T LD 2
UC "CMP_R"
P#M 272.0
P#L 2.0
P#L 0.2
P#L 0.3
P#L 0.4
P#L 0.5
P#L 0.6
A L 0.6
= DIX 22.5
A L 0.5
= DIX 22.4
A L 0.4
= DIX 22.3
A L 0.3
= DIX 22.2
A L 0.2
= DIX 22.1
A BR
= DIX 22.0
L

楼主:
安装完SCL语言包后 打开程序后发现程序如下FC755

//-- Beginning: Runtime group CFC(7)
FUNCTION FC756 :VOID
// KNOW_HOW_PROTECT
AUTHOR : ES_MAP
BEGIN;
//-- Block: Plant_1\\CFC(7).1 (ADD4_P)
FC256
(
U1:="TI-103",
U2:=273.15,
U3:=0.0,
U4:=0.0,
V:=DB101.POOL_real[94]
);
DB62.DX50.0:=ENO;
//-- Block: Plant_1\\CFC(7).2 (DIV_R)
FC64
(
IN1:="API-103",
IN2:=0.1699,
OUT:=DB101.POOL_real[105]
);
DB62.DX51.3:=ENO;
//-- Block: Plant_1\\CFC(7).3 (SQRT)
FC67
(
IN:=DWORD_TO_REAL(DB101.DD380),
OUT:=DB101.POOL_real[116]
);
DB62.DX52.6:=ENO;
//-- Block: Plant_1\\CFC(7).4 (DIV_R)
FC64
(
IN1:=373.15,
IN2:=DWORD_TO_REAL(DB101.DD376),
OUT:=DB101.POOL_real[121]
);
DB62.DX53.3:=ENO;
//-- Block: Plant_1\\CFC(7).5 (SQRT)
FC67
(
IN:=DWORD_TO_REAL(DB101.DD484),
OUT:=DB101.POOL_real[122]
);
DB62.DX53.4:=ENO;
//-- Block: Plant_1\\CFC(7).6 (MUL_R)
FC63
(
IN1:=DWORD_TO_REAL(DB101.DD384),
IN2:=DWORD_TO_REAL(DB101.DD488),
OUT:=DB101.POOL_real[123]
);
DB62.DX53.5:=ENO;
//-- Block: Plant_1\\CFC(7).7 (MUL_R)
FC63
(
IN1:=4.8e-3,
IN2:=DWORD_TO_REAL(DB101.DD500),
OUT:=DB101.POOL_real[124]
);
DB62.DX53.6:=ENO;
//-- Block: Plant_1\\CFC(7).8 (DIV_R)
FC64
(
IN1:="MI-103",
IN2:=100.0,
OUT:=DB101.POOL_real[125]
);
DB62.DX53.7:=ENO;
//-- Block: Plant_1\\CFC(7).9 (ADD4_P)
FC256
(
U1:=1.2928,
U2:=DWORD_TO_REAL(DB101.DD496),
U3:=0.0,
U4:=0.0,
V:=DB101.POOL_real[126]
);
DB62.DX54.0:=ENO;
//-- Block: Plant_1\\CFC(7).11 (SQRT)
FC67
(
IN:=DWORD_TO_REAL(DB101.DD420),
OUT:=DB101.POOL_real[96]
);
DB62.DX50.2:=ENO;
//-- Block: Plant_1\\CFC(7).13 (SUB_R)
FC62
(
IN1:=1.0001,
IN2:=DWORD_TO_REAL(DB101.DD388),
OUT:=DB101.POOL_real[98]
);
DB62.DX50.4:=ENO;
//-- Block: Plant_1\\CFC(7).12 (MUL_R)
FC63
(
IN1:=6.0e-3,
IN2:=DWORD_TO_REAL(DB101.DD500),
OUT:=DB101.POOL_real[97]
);
DB62.DX50.3:=ENO;
//-- Block: Plant_1\\CFC(7).10 (DIV_R)
FC64
(
IN1:=1.2929,
IN2:=DWORD_TO_REAL(DB101.DD504),
OUT:=DB101.POOL_real[95]
);
DB62.DX50.1:=ENO;
//-- Block: Plant_1\\CFC(7).14 (MUL_R)
FC63
(
IN1:=DWORD_TO_REAL(DB101.DD392),
IN2:=DWORD_TO_REAL(DB101.DD464),
OUT:=DB101.POOL_real[99]
);
DB62.DX50.5:=ENO;
//-- Block: Plant_1\\CFC(7).15 (MUL_R)
FC63
(
IN1:=DWORD_TO_REAL(DB101.DD396),
IN2:=DWORD_TO_REAL(DB101.DD492),
OUT:=DB101.POOL_real[100]
);
DB62.DX50.6:=ENO;
//-- Block: Plant_1\\CFC(7).16 (SQRT)
FC67
(
IN:="FI-103",
OUT:=DB101.POOL_real[101]
);
DB62.DX50.7:=ENO;
//-- Block: Plant_1\\CFC(7).17 (MUL_R)
FC63
(
IN1:=DWORD_TO_REAL(DB101.DD404),
IN2:=1500.0,
OUT:=DB101.POOL_real[102]
);
DB62.DX51.0:=ENO;
//-- Block: Plant_1\\CFC(7).18 (MUL_R)
FC63
(
IN1:=DWORD_TO_REAL(DB101.DD400),
IN2:=DWORD_TO_REAL(DB101.DD408),
OUT:=DB101.POOL_real[103]
);
DB62.DX51.1:=ENO;
"FM-103":=DB101.POOL_real[103];
//-- Block: Plant_1\\CFC(7).19 (MUL_R)
FC63
(
IN1:="TI-103C",
IN2:=DWORD_TO_REAL(DB101.DD460),
OUT:=DB101.POOL_real[104]
);
DB62.DX51.2:=ENO;
//-- Block: Plant_1\\CFC(7).20 (SUB_R)
FC62
(
IN1:=DWORD_TO_REAL(DB101.DD456),
IN2:=DWORD_TO_REAL(DB101.DD416),
OUT:=DB101.POOL_real[106]
);
DB62.DX51.4:=ENO;
//-- Block: Plant_1\\CFC(7).b1 (OP_A_LIM)
FB46.DB203
(
);
DB62.DX54.4:=ENO;
//-- Block: Plant_1\\CFC(7).a1 (OP_A_LIM)
FB46.DB113
(
);
DB62.DX54.1:=ENO;
//-- Block: Plant_1\\CFC(7).21 (MUL_R)
FC63
(
IN1:="FM-103",
IN2:=DWORD_TO_REAL(DB101.DD424),
OUT:=DB101.POOL_real[107]
);
DB62.DX51.5:=ENO;
"FIC-102SP1":=DB101.POOL_real[107];
//-- Block: Plant_1\\CFC(7).24 (MUL_R)
FC63
(
IN1:="TI-103C",
IN2:=DWORD_TO_REAL(DB101.DD472),
OUT:=DB101.POOL_real[110]
);
DB62.DX52.0:=ENO;
//-- Block: Plant_1\\CFC(7).23 (SUB_R)
FC62
(
IN1:=DWORD_TO_REAL(DB101.DD468),
IN2:=DWORD_TO_REAL(DB101.DD440),
OUT:=DB101.POOL_real[109]
);
DB62.DX51.7:=ENO;
//-- Block: Plant_1\\CFC(7).b2 (OP_A_LIM)
FB46.DB204
(
);
DB62.DX54.5:=ENO;
//-- Block: Plant_1\\CFC(7).a2 (OP_A_LIM)
FB46.DB201
(
);
DB62.DX54.2:=ENO;
//-- Block: Plant_1\\CFC(7).22 (MUL_R)
FC63
(
IN1:="FM-103",
IN2:=DWORD_TO_REAL(DB101.DD436),
OUT:=DB101.POOL_real[108]
);
DB62.DX51.6:=ENO;
"FIC-102SP2":=DB101.POOL_real[108];
//-- Block: Plant_1\\CFC(7).25 (MUL_R)
FC63
(
IN1:="TI-103C",
IN2:=DWORD_TO_REAL(DB101.DD480),
OUT:=DB101.POOL_real[111]
);
DB62.DX52.1:=ENO;
//-- Block: Plant_1\\CFC(7).26 (SUB_R)
FC62
(
IN1:=DWORD_TO_REAL(DB101.DD476),
IN2:=DWORD_TO_REAL(DB101.DD444),
OUT:=DB101.POOL_real[112]
);
DB62.DX52.2:=ENO;
//-- Block: Plant_1\\CFC(7).b3 (OP_A_LIM)
FB46.DB205
(
);
DB62.DX54.6:=ENO;
//-- Block: Plant_1\\CFC(7).a3 (OP_A_LIM)
FB46.DB202
(
);
DB62.DX54.3:=ENO;
//-- Block: Plant_1\\CFC(7).27 (MUL_R)
FC63
(
IN1:="FM-103",
IN2:=DWORD_TO_REAL(DB101.DD448),
OUT:=DB101.POOL_real[113]
);
DB62.DX52.3:=ENO;
"FIC-102SP3":=DB101.POOL_real[113];
//-- Block: Plant_1\\CFC(7).28 (DIV_R)
FC64
(
IN1:=DWORD_TO_REAL(DB113.DD16),
IN2:=100.0,
OUT:=DB101.POOL_real[114]
);
DB62.DX52.4:=ENO;
//-- Block: Plant_1\\CFC(7).29 (DIV_R)
FC64
(
IN1:=DWORD_TO_REAL(DB203.DD16),
IN2:=100000.0,
OUT:=DB101.POOL_real[115]
);
DB62.DX52.5:=ENO;
//-- Block: Plant_1\\CFC(7).30 (DIV_R)
FC64
(
IN1:=DWORD_TO_REAL(DB201.DD16),
IN2:=100.0,
OUT:=DB101.POOL_real[117]
);
DB62.DX52.7:=ENO;
//-- Block: Plant_1\\CFC(7).31 (DIV_R)
FC64
(
IN1:=DWORD_TO_REAL(DB204.DD16),
IN2:=100000.0,
OUT:=DB101.POOL_real[118]
);
DB62.DX53.0:=ENO;
//-- Block: Plant_1\\CFC(7).32 (DIV_R)
FC64
(
IN1:=DWORD_TO_REAL(DB202.DD16),
IN2:=100.0,
OUT:=DB101.POOL_real[119]
);
DB62.DX53.1:=ENO;
//-- Block: Plant_1\\CFC(7).33 (DIV_R)
FC64
(
IN1:=DWORD_TO_REAL(DB205.DD16),
IN2:=100000.0,
OUT:=DB101.POOL_real[120]
);
DB62.DX53.2:=ENO;
//-- Block: Plant_1\\CFC(7).FI-101 TOTAL (INT_P)
FB40.DB161
(
U:=DWORD_TO_REAL(DB101.DD0),
TRACK:=DB162.DX2.0,
HOLD:=DB165.DX2.0
);
DB62.DX5.1:=ENO;
//-- Block: Plant_1\\CFC(7).34 (DIV_R)
FC64
(
IN1:="FI-101",
IN2:=3600.0,
OUT:=DB101.POOL_real[0]
);
DB62.DX5.2:=ENO;
//-- Block: Plant_1\\CFC(7).FI-101 RESET (OP_D)
FB48.DB162
(
);
DB62.DX5.3:=ENO;
//-- Block: Plant_1\\CFC(7).FI-102 TOTAL1 (INT_P)
FB40.DB163
(
U:=DWORD_TO_REAL(DB101.DD4),
TRACK:=DB164.DX2.0,
HOLD:=DB166.DX2.0
);
DB62.DX5.4:=ENO;
//-- Block: Plant_1\\CFC(7).35 (DIV_R)
FC64
(
IN1:="FI-102",
IN2:=3600.0,
OUT:=DB101.POOL_real[1]
);
DB62.DX5.5:=ENO;
//-- Block: Plant_1\\CFC(7).FI-102 RESET1 (OP_D)
FB48.DB164
(
);
DB62.DX5.6:=ENO;
//-- Block: Plant_1\\CFC(7).FI-101 START (OP_D)
FB48.DB165
(
);
DB62.DX5.7:=ENO;
//-- Block: Plant_1\\CFC(7).FI-102 START (OP_D)
FB48.DB166
(
);
DB62.DX6.0:=ENO;
//-- Block: Plant_1\\CFC(7).FI-104A TOTAL1 (INT_P)
FB40.DB167
(
U:=DWORD_TO_REAL(DB101.DD8),
TRACK:=DB168.DX2.0,
HOLD:=DB169.DX2.0
);
DB62.DX6.1:=ENO;
//-- Block: Plant_1\\CFC(7).36 (DIV_R)
FC64
(
IN1:="FI-104A",
IN2:=3600.0,
OUT:=DB101.POOL_real[2]
);
DB62.DX6.2:=ENO;
//-- Block: Plant_1\\CFC(7).FI-104A RESET3 (OP_D)
FB48.DB168
(
);
DB62.DX6.3:=ENO;
//-- Block: Plant_1\\CFC(7).FI-104A START (OP_D)
FB48.DB169
(
);
DB62.DX6.4:=ENO;
//-- Block: Plant_1\\CFC(7).FI-208 TOTAL (INT_P)
FB40.DB170
(
U:=DWORD_TO_REAL(DB101.DD12),
TRACK:=DB171.DX2.0,
HOLD:=DB172.DX2.0
);
DB62.DX6.5:=ENO;
//-- Block: Plant_1\\CFC(7).37 (DIV_R)
FC64
(
IN1:="FI-208",
IN2:=3600.0,
OUT:=DB101.POOL_real[3]
);
DB62.DX6.6:=ENO;
//-- Block: Plant_1\\CFC(7).FI-208 RESET (OP_D)
FB48.DB171
(
);
DB62.DX6.7:=ENO;
//-- Block: Plant_1\\CFC(7).FI-208 START (OP_D)
FB48.DB172
(
);
DB62.DX7.0:=ENO;
//-- Block: Plant_1\\CFC(7).38 (DIV_R)
FC64
(
IN1:=DWORD_TO_REAL(DB161.DD32),
IN2:=1000.0,
OUT:=DB101.POOL_real[4]
);
DB62.DX7.1:=ENO;
"FI-101TOTAL":=DB101.POOL_real[4];
//-- Block: Plant_1\\CFC(7).39 (DIV_R)
FC64
(
IN1:=DWORD_TO_REAL(DB163.DD32),
IN2:=1000.0,
OUT:=DB101.POOL_real[5]
);
DB62.DX7.2:=ENO;
"FI-102TOTAL":=DB101.POOL_real[5];
//-- Block: Plant_1\\CFC(7).40 (DIV_R)
FC64
(
IN1:=DWORD_TO_REAL(DB167.DD32),
IN2:=1000.0,
OUT:=DB101.POOL_real[6]
);
DB62.DX7.3:=ENO;
"FI-104ATOTAL":=DB101.POOL_real[6];
//-- Block: Plant_1\\CFC(7).41 (DIV_R)
FC64
(
IN1:=DWORD_TO_REAL(DB170.DD32),
IN2:=1000.0,
OUT:=DB101.POOL_real[7]
);
DB62.DX7.4:=ENO;
"FI-208TOTAL":=DB101.POOL_real[7];
//-- Block: Plant_1\\CFC(7).FI-801TOTAL (INT_P)
FB40.DB197
(
U:=DWORD_TO_REAL(DB101.DD32),
TRACK:=DB198.DX2.0,
HOLD:=DB199.DX2.0
);
DB62.DX43.0:=ENO;
"FI-801TOTAL":=DB197.V;
//-- Block: Plant_1\\CFC(7).FI-801 RESET (OP_D)
FB48.DB198
(
);
DB62.DX43.1:=ENO;
//-- Block: Plant_1\\CFC(7).FI-801 START (OP_D)
FB48.DB199
(
);
DB62.DX44.2:=ENO;
//-- Block: Plant_1\\CFC(7).42 (DIV_R)
FC64
(
IN1:="FI-801",
IN2:=3600.0,
OUT:=DB101.POOL_real[8]
);
DB62.DX44.3:=ENO;
//-- Block: Plant_1\\CFC(7).FI-802TOTAL (INT_P)
FB40.DB200
(
U:=DWORD_TO_REAL(DB101.DD36),
TRACK:=DB227.DX2.0,
HOLD:=DB228.DX2.0
);
DB62.DX44.4:=ENO;
"FI-802TOTAL":=DB200.V;
//-- Block: Plant_1\\CFC(7).43 (DIV_R)
FC64
(
IN1:="FI-802",
IN2:=3600.0,
OUT:=DB101.POOL_real[9]
);
DB62.DX44.5:=ENO;
//-- Block: Plant_1\\CFC(7).FI-802 RESET (OP_D)
FB48.DB227
(
);
DB62.DX44.6:=ENO;
//-- Block: Plant_1\\CFC(7).FI-802 START (OP_D)
FB48.DB228
(
);
DB62.DX44.7:=ENO;
END_FUNCTION

//-- Beginning: Task OB100
FUNCTION FC732 :VOID
// KNOW_HOW_PROTECT
AUTHOR : ES_MAP
BEGIN;
//-- Block: @(2).SIMATIC_400(1)_1 (OB_BEGIN)
FB100.DB66
(
);
DB62.DX0.7:=ENO;

IF DB62.DX14.5 THEN
FC781();
END_IF;

IF DB62.DX16.6 THEN
FC798();
END_IF;

IF DB62.DX15.5 THEN
FC789();
END_IF;

IF DB62.DX17.5 THEN
FC805();
END_IF;

IF DB62.DX16.3 THEN
FC795();
END_IF;

IF DB62.DX162.5 THEN
FC748();
END_IF;
//-- Block: @(4).SIMATIC_400(1)_1 (OB_END)
FC280
(
CPU_DIAG:=DB66.CPU_DIAG
);
DB62.DX1.5:=ENO;
//-- Block: @(4).SIMATIC_400(1)_2 (PO_UPDAT)
FC279
(
PO_MAP:=DB72.DW0
);
DB62.DX1.6:=ENO;
//-- Block: Plant_1\\CFC(6).FIC-101 (CTRL_PID)
FB61.DB105
(
PV_IN:="FI-101",
LMNR_IN:=DWORD_TO_REAL(DB105.DD214)
);
DB62.DX174.4:=ENO;
//-- Block: Plant_1\\CFC(6).FIC-102 (CTRL_PID)
FB61.DB112
(
PV_IN:="FI-102",
SP_EXT:=DWORD_TO_REAL(DB101.DD148),
LMNR_IN:=DWORD_TO_REAL(DB112.DD214)
);
DB62.DX176.0:=ENO;
//-- Block: Plant_1\\CFC(6).FIC-103 (CTRL_PID)
FB61.DB114
(
PV_IN:="FM-103",
LMNR_IN:=DWORD_TO_REAL(DB114.DD214)
);
DB62.DX176.1:=ENO;
//-- Block: Plant_1\\CFC(6).FIC-109 (CTRL_PID)
FB61.DB115
(
PV_IN:="FI-109",
LMN_SEL:=M702.1,
LMNR_IN:=DWORD_TO_REAL(DB115.DD214)
);
DB62.DX178.6:=ENO;
//-- Block: Plant_1\\CFC(6).FIC-201 (CTRL_PID)
FB61.DB116
(
PV_IN:=DWORD_TO_REAL(DB101.DD5124),
LMNR_IN:=DWORD_TO_REAL(DB116.DD214)
);
DB62.DX180.1:=ENO;
//-- Block: Plant_1\\CFC(6).FIC-203 (CTRL_PID)
FB61.DB117
(
PV_IN:=DWORD_TO_REAL(DB101.DD5164),
SP_EXT:=DWORD_TO_REAL(DB101.DD5160),
LMNR_IN:=DWORD_TO_REAL(DB117.DD214)
);
DB62.DX181.4:=ENO;
//-- Block: Plant_1\\CFC(6).FIC-208 (CTRL_PID)
FB61.DB119
(
PV_IN:="FI-208",
SP_EXT:=DWORD_TO_REAL(DB101.DD112),
LMN_TRK:="HIC208AI",
LMN_SEL:=I11.0,
LMNR_IN:=DWORD_TO_REAL(DB119.DD214)
);
DB62.DX183.5:=ENO;
//-- Block: Plant_1\\CFC(6).PIC-101 (CTRL_PID)
FB61.DB120
(
PV_IN:="PI-101",
LMNR_IN:=DWORD_TO_REAL(DB120.DD214)
);
DB62.DX185.0:=ENO;
//-- Block: Plant_1\\CFC(6).PIC-302 (CTRL_PID)
FB61.DB121
(
PV_IN:="PI-302",
LMNR_IN:=DWORD_TO_REAL(DB121.DD214)
);
DB62.DX186.4:=ENO;
//-- Block: Plant_1\\CFC(6).PIC-131 (CTRL_PID)
FB61.DB122
(
PV_IN:="PI-131",
LMNR_IN:=DWORD_TO_REAL(DB122.DD214)
);
DB62.DX188.0:=ENO;
//-- Block: Plant_1\\CFC(6).TIC-104 (CTRL_PID)
FB61.DB123
(
PV_IN:="TI-104",
LMNR_IN:=DWORD_TO_REAL(DB123.DD214)
);
DB62.DX189.4:=ENO;
//-- Block: Plant_1\\CFC(6).TIC-105 (CTRL_PID)
FB61.DB124
(
PV_IN:="TI-105",
LMNR_IN:=DWORD_TO_REAL(DB124.DD214)
);
DB62.DX191.0:=ENO;
//-- Block: Plant_1\\CFC(6).TIC-101 (CTRL_PID)
FB61.DB125
(
PV_IN:="TI-101",
LMNR_IN:=DWORD_TO_REAL(DB125.DD214)
);
DB62.DX192.4:=ENO;
//-- Block: Plant_1\\CFC(6).LIC-801 (CTRL_PID)
FB61.DB126
(
PV_IN:="LI-801",
LMNR_IN:=DWORD_TO_REAL(DB126.DD214)
);
DB62.DX195.2:=ENO;
//-- Block: Plant_1\\CFC(6).PIC-802 (CTRL_PID)
FB61.DB127
(
PV_IN:="PI-802",
LMNR_IN:=DWORD_TO_REAL(DB127.DD214)
);
DB62.DX196.5:=ENO;

IF DB62.DX379.0 THEN
FC701();
END_IF;

IF DB62.DX26.5 THEN
FC751();
END_IF;

IF DB62.DX26.6 THEN
FC752();
END_IF;
//-- Block: Plant_1\\CFC(6).JIC-208 (CTRL_PID)
FB61.DB178
(
PV_IN:="JI-208",
LMN_TRK:=DWORD_TO_REAL(DB101.DD240),
LMN_SEL:=I11.0,
AUT_L:=DB62.DX43.3,
LMNR_IN:=DWORD_TO_REAL(DB178.DD214)
);
DB62.DX31.1:=ENO;
//-- Block: Plant_1\\CFC(6).PIC-127 (CTRL_PID)
FB61.DB189
(
PV_IN:="PI-127",
LMNR_IN:=DWORD_TO_REAL(DB189.DD214)
);
DB62.DX42.3:=ENO;
//-- Block: Plant_1\\CFC(8).TI-301A (MEAS_MON)
FB65.DB224
(
U:="TI-301A"
);
DB62.DX57.2:=ENO;
//-- Block: Plant_1\\CFC(8).TI-301B (MEAS_MON)
FB65.DB225
(
U:="TI-301B"
);
DB62.DX57.3:=ENO;
//-- Block: Plant_1\\CFC(8).TI-302 (MEAS_MON)
FB65.DB226
(
U:="TI-302"
);
DB62.DX57.4:=ENO;
//-- Block: Plant_1\\CFC(8).LI-301A (MEAS_MON)
FB65.DB206
(
U:="LI-301A"
);
DB62.DX55.0:=ENO;
//-- Block: Plant_1\\CFC(8).LI-301B (MEAS_MON)
FB65.DB207
(
U:="LI-301B"
);
DB62.DX55.1:=ENO;
//-- Block: Plant_1\\CFC(8).LI-302 (MEAS_MON)
FB65.DB208
(
U:="LI-302"
);
DB62.DX55.2:=ENO;
//-- Block: Plant_1\\CFC(8).TI-104A (MEAS_MON)
FB65.DB211
(
U:="TI-104A"
);
DB62.DX55.5:=ENO;
//-- Block: Plant_1\\CFC(8).TI-106 (MEAS_MON)
FB65.DB212
(
U:="TI-106"
);
DB62.DX55.6:=ENO;
//-- Block: Plant_1\\CFC(8).TI-106A (MEAS_MON)
FB65.DB213
(
U:="TI-106A"
);
DB62.DX55.7:=ENO;
//-- Block: Plant_1\\CFC(8).TI-107 (MEAS_MON)
FB65.DB214
(
U:="TI-107"
);
DB62.DX56.0:=ENO;
//-- Block: Plant_1\\CFC(8).TI-207 (MEAS_MON)
FB65.DB219
(
U:="TI-207"
);
DB62.DX56.5:=ENO;
//-- Block: Plant_1\\CFC(8).TI-207A (MEAS_MON)
FB65.DB220
(
U:="TI-207A"
);
DB62.DX56.6:=ENO;
//-- Block: Plant_1\\CFC(8).TI-200 (MEAS_MON)
FB65.DB218
(
U:="TI-200"
);
DB62.DX56.4:=ENO;
//-- Block: Plant_1\\CFC(8).TI-209 (MEAS_MON)
FB65.DB221
(
U:="TI-209"
);
DB62.DX56.7:=ENO;
//-- Block: Plant_1\\CFC(8).TI-212 (MEAS_MON)
FB65.DB222
(
U:="TI-212"
);
DB62.DX57.0:=ENO;
//-- Block: Plant_1\\CFC(8).TI-213 (MEAS_MON)
FB65.DB223
(
U:="TI-213"
);
DB62.DX57.1:=ENO;
//-- Block: Plant_1\\CFC(8).TI-151A (MEAS_MON)
FB65.DB215
(
U:="TI-151A"
);
DB62.DX56.1:=ENO;
//-- Block: Plant_1\\CFC(8).TI-151B (MEAS_MON)
FB65.DB216
(
U:="TI-151B"
);
DB62.DX56.2:=ENO;
//-- Block: Plant_1\\CFC(8).TI-151C (MEAS_MON)
FB65.DB217
(
U:="TI-151C"
);
DB62.DX56.3:=ENO;
//-- Block: Plant_1\\CFC(8).PI-101A (MEAS_MON)
FB65.DB209
(
U:="PI-101"
);
DB62.DX55.3:=ENO;
//-- Block: Plant_1\\CFC(8).PI-102 (MEAS_MON)
FB65.DB210
(
U:="PI-102"
);
DB62.DX55.4:=ENO;
//-- Block: Plant_1\\CFC(8).FI-104 (MEAS_MON)
FB65.DB128
(
U:="FI-104"
);
DB62.DX0.1:=ENO;
//-- Block: Plant_1\\CFC(8).PI-611 (MEAS_MON)
FB65.DB129
(
U:="PI-611"
);
DB62.DX0.2:=ENO;
//-- Block: Plant_1\\CFC(8).PI-610 (MEAS_MON)
FB65.DB130
(
U:="PI-610"
);
DB62.DX4.0:=ENO;
//-- Block: Plant_1\\CFC(8).PI-604 (MEAS_MON)
FB65.DB131
(
U:="PI-604"
);
DB62.DX4.1:=ENO;
//-- Block: Plant_1\\CFC(8).PI-151 (MEAS_MON)
FB65.DB132
(
U:="PI-151"
);
DB62.DX4.2:=ENO;
//-- Block: Plant_1\\CFC(8).API-103 (MEAS_MON)
FB65.DB133
(
U:="API-103"
);
DB62.DX4.3:=ENO;
//-- Block: Plant_1\\CFC(8).TI-211 (MEAS_MON)
FB65.DB134
(
U:="TI-211"
);
DB62.DX4.4:=ENO;
//-- Block: Plant_1\\CFC(8).II-103 (MEAS_MON)
FB65.DB159
(
U:="II-103"
);
DB62.DX4.7:=ENO;
//-- Block: Plant_1\\CFC(8).II-127 (MEAS_MON)
FB65.DB135
(
U:="II-127"
);
DB62.DX4.5:=ENO;
//-- Block: Plant_1\\CFC(8).II-128 (MEAS_MON)
FB65.DB158
(
U:="II-128"
);
DB62.DX4.6:=ENO;
//-- Block: Plant_1\\CFC(8).TI-214 (MEAS_MON)
FB65.DB160
(
U:="TI-200A"
);
DB62.DX5.0:=ENO;
//-- Block: Plant_1\\CFC(7).FI-101 TOTAL (INT_P)
FB40.DB161
(
U:=DWORD_TO_REAL(DB101.DD0),
TRACK:=DB162.DX2.0,
HOLD:=DB165.DX2.0
);
DB62.DX5.1:=ENO;
//-- Block: Plant_1\\CFC(7).FI-102 TOTAL1 (INT_P)
FB40.DB163
(
U:=DWORD_TO_REAL(DB101.DD4),
TRACK:=DB164.DX2.0,
HOLD:=DB166.DX2.0
);
DB62.DX5.4:=ENO;
//-- Block: Plant_1\\CFC(7).FI-104A TOTAL1 (INT_P)
FB40.DB167
(
U:=DWORD_TO_REAL(DB101.DD8),
TRACK:=DB168.DX2.0,
HOLD:=DB169.DX2.0
);
DB62.DX6.1:=ENO;
//-- Block: Plant_1\\CFC(7).FI-208 TOTAL (INT_P)
FB40.DB170
(
U:=DWORD_TO_REAL(DB101.DD12),
TRACK:=DB171.DX2.0,
HOLD:=DB172.DX2.0
);
DB62.DX6.5:=ENO;
//-- Block: Plant_1\\CFC(8).LI-801 (MEAS_MON)
FB65.DB177
(
U:="LI-801"
);
DB62.DX28.6:=ENO;
//-- Block: Plant_1\\CFC(8).LI-802 (MEAS_MON)
FB65.DB191
(
U:="LI-802"
);
DB62.DX28.7:=ENO;
//-- Block: Plant_1\\CFC(8).TI-805 (MEAS_MON)
FB65.DB192
(
U:="TI-805"
);
DB62.DX29.0:=ENO;
//-- Block: Plant_1\\CFC(8).TI-801 (MEAS_MON)
FB65.DB193
(
U:="TI-801"
);
DB62.DX29.1:=ENO;
//-- Block: Plant_1\\CFC(8).PI-803 (MEAS_MON)
FB65.DB194
(
U:="PI-803"
);
DB62.DX29.2:=ENO;
//-- Block: Plant_1\\CFC(8).PI-804 (MEAS_MON)
FB65.DB195
(
U:="PI-804"
);
DB62.DX29.3:=ENO;
//-- Block: Plant_1\\CFC(7).FI-801TOTAL (INT_P)
FB40.DB197
(
U:=DWORD_TO_REAL(DB101.DD32),
TRACK:=DB198.DX2.0,
HOLD:=DB199.DX2.0
);
DB62.DX43.0:=ENO;
"FI-801TOTAL":=DB197.V;
//-- Block: Plant_1\\CFC(7).FI-802TOTAL (INT_P)
FB40.DB200
(
U:=DWORD_TO_REAL(DB101.DD36),
TRACK:=DB227.DX2.0,
HOLD:=DB228.DX2.0
);
DB62.DX44.4:=ENO;
"FI-802TOTAL":=DB200.V;
DB61.DW106 := INT_TO_WORD(WORD_TO_INT(DB61.DW106) + 1) & 16#7FFF;
END_FUNCTION

网友A:
楼主认为汇编语言与Pascal语言差别大否?

如果您的项目的Source目录下不存在源程序,那么即使安装了SCL也无法查看,仍然以STL语言方式呈现。

以上

楼主:
怎么两个程序差别这么大啊

在STL语言里  发现有无条件调用FC60  及UC "CMP_R" 部分

而SCL语言里面根本找不到FC60 及UC "CMP_R" 部分

郁闷

在SCL语言里有很多调用如FC256     FC67        FC63 等

在STL语言里面也找不到

请高手能否指点一二

楼主:
汇编语言与Pascal语言差别很大的
yuanle   谢谢你的回答 但 我的项目里有源程序的

你的意思是STL相当于汇编语言 SCL相当于PASCAL

但程序调用部分应该差别不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汇编语言与Pascal语言差别很大的
yuanle   谢谢你的回答 但 我的项目里有源程序的

你的意思是STL相当于汇编语言 SCL相当于PASCAL

但程序调用部分应该差别不大啊

SCL语言中FC的调用格式为        FC名 (参数列表)   不使用CALL,UC这类指令。

FC在SCL中相当于函数的功能~~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