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故障讨论

楼主(2009-02-05):
在进行电机自整定学习时,电机竟然会转,可是电位器并没有给信号啊!半天也没有完成参数整定.请大家讨论一下,怎么回事?

楼主:
说明一下,换了另外一台机器后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转速 检测的是40-50转左右。

网友A:
要求是要把他钳住,不准他动的

楼主:
别得机器就不用这样啊?为什么这台机器会这样?不明白。

网友B:
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590电源板上玻璃贴片二极管(可控硅触发电路的,上面标着3,励磁电路的标着1)的参数?代换的也可,在哪买到也可,帮帮忙!

wqs119@126.com
qq.645036616

网友C:
随便用个IN4007焊上去就好了。

网友B:
in4007是个低频管,那个部位应该是高频,能行吗?

楼主:
不要跑题啊!帮忙看看我的问题啊!

网友D:
进行电机自整定学习时,电机竟然会转,可是电位器并没有给信号~~~~正常啊,自整定很多时候是会转的啊,所以手册说对永磁电机或剩磁大的电机要机械卡死,不让它转啊,是按驱动器软件进行的,跟电位器没关系

网友E:
人为加紧电机轴,做电流优化。

楼主:
关键是我这台机器就是做不了自整定,别的机器可以.主板我换过了,没有问题到别的机器上好用.

楼主:
关键是我这台机器就是做不了自整定,,,别的机器可以.,,主板我已经换过了,没有问题。换到别的机器上就好用. 大家帮忙看看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F:
有的电机就那样,呵呵,我把励磁线拆掉,都还转,,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的电机就那样,呵呵,我把励磁线拆掉,都还转,,呵呵

我换台调速器 就好用,把这个590放到别的电机也是不能整定过去.

网友B:
建议你和建敏老师联系一下,他是专业修590的,很好说话

QQ.445772180

网友F:
那就可能是这台欧陆的问题了,如互感器 ,电源板,等。

网友G:
哪位高手帮我分析590出现COMMS FAULT CODE N故障的所有可能的原因,我这里有几块该问题的板子。多谢!!!

网友G:
13楼的答案很对,不好意思,我是新手,在你这里提问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这台机器就是做不了自整定,,,别的机器可以.,,主板我已经换过了,没有问题。换到别的机器上就好用. 大家帮忙看看能是哪里的问题?

呵呵兄弟,这台电机有剩磁,不是欧陆的问题。可人为去夹紧电机轴做自整定

网友I(2009-10-30):
引用 网友G:
哪位高手帮我分析590出现COMMS FAULT CODE N故障的所有可能的原因,我这里有几块该问题的板子。多谢!!!

我碰到过一次是,电脑板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J(2009-12-09):
对:wqs119 关于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590电源板上玻璃贴片二极管(可控硅触发电路的,上面标着3,励磁电路的标着1)的参数?代换的也可,在哪买到也可,帮帮忙!

wqs119@126.com
qq.645036616
内容的回复:用快速恢复二极管代换具体用FR107就行

网友H:
旧就设备系统改造

需求部分二手拆机的欧陆590机子或者配件,主板,外壳等。要求35A---270A的规格都需要,

具体价格可协商 联系:15805876438 QQ:445772180

期待朋友的来电,真诚合作。

网友E:
590故障报警请与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K:
介绍个好论坛给大家,现在工控技术交流有好地方了

http://bbs.comeon365.com

我也是在工控网上看到了,去了几次,感觉很不错,不敢独享,特地发过来给大家。

更有个好的消息是,我报名加入了他们的产品经济人活动,这个活动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还可以为自己带来利益增收哦。

网友L(2010-01-22):
估计电机有剩磁,所以会动,最好嵌住轴让他不动

网友M(2011-07-06):
590+的保险坏故障原因是什么

网友H:
大量收购欧陆590,ABB直流调速器,西门子6RA70,安萨尔多等直流调速器壳体完好报废大量回收

大量收购 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90C,591C,590+,590P全系列,ABB直流调速器DCS400,DCS500,DCS800,西门子6RA70,大量收购拆机/二手/报废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接触器、断路器、开关等产品。联系QQ445772180(注明工控电气}
以上机器报废 壳体大量回收,可上门交易,欢迎你来交易,
电话15805876438

保险坏的原因一般都是励磁这块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