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PLC的模拟量控制

楼主(2009-02-05):
     大家好,请教下西门子 PLC 怎么做模拟量控制,要求输出的是0到10V

希望那位大侠能帮帮 我  谢谢诶

能不能给我一个程序 参考

网友A:
看看这个资料有用吗

http://bbs.ctrlsky.com/a/a.asp?B=302&ID=716411&q=1&r=279178

楼主:
下载不了  能不能给我 一份,  我的邮箱 liuwusheng123@126.com    或给我的QQ283636685

网友A:
已经发送了,请你查收.

网友B:
3楼的兄弟..是300的就发一个给我  25536233@QQ.COM

网友C:
可以给我也来一份吗     guofubing888@126.com

楼主:
我也收到 谢谢诶,

网友D:
能给我也发一份吗?cff_1@126.com 谢谢

网友E:
S-200系列PLC的话用EM232或EM235就行了;

网友F:
在硬件配置里改下设置不就输出0~10v吗,正常情况下输出4~20mA

网友G:
硬件配置修改,模块上也要调整量程卡的

网友:
在硬件配置里将相应的通道输出设置为0~10v.

网友H:
用模拟量模块,再看手册,用简单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I:
主要用到FC106功能块。

网友J:
这里有丰富的资料,大家需要可以下载

www.gongso.com/data_sitemap.htm

网友K:
给俺也来一份 谢谢你了cxl840103@163.com

网友L:
一楼的兄弟,麻烦请给我发一份好吗?多谢了。liuwenjie8586@sina.com

网友M:
模出模块,要在硬件组态中设置一下,选电压,0-10V

编程用FC106即可

网友N:
楼主问的是S7-200还是S7-300,如果是S7-200可调用SCALE库,将工程量变换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是S7-300用FC106就可以了

网友O:
楼主按你的地址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P:
楼主你说的地址也下载不了啊!!!能给兄弟发一份吗????liudayin-001@163.com

网友Q(2009-03-12):
给哥们来份 xiangzi237@sina.com

网友R(2009-05-13):
帮忙 我发一份yanruigirl@163.com谢谢

网友S:
楼主帮个忙啦,把你得到的发给我一下
谢谢了
hengle20.com@163.com

网友T(2009-10-16):
一楼的大哥也给我来一份啊

tiantianhuahua@126.com

网友U:
上楼大哥,也请发一份给我好吗,多谢!

zhou519070@163.com

网友V:
我也想要

我是siyuan3222@yahoo.com.cn

网友W:
Siemens S7-200   224XP CN    PLC  自带两路电压型号输入,一路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