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HFinverter变频器维修求教!

楼主(2009-02-05):
大家好!我有台惠丰HF-G70-R75S2变频器(老型号了),故障现象是:操作板上的各键都不好使,也无故障指示,但电机还转,端子用外接外接电位器控制转速也不好使。面板显示转速是150转。断电重启还是这样。请问是什么问题?修理贵不贵?谁会修帮修修看看,费用如太高就不修了。谢谢!

网友A:
电机现在还能调速吗?你原来的运行频率设定是多少啊?

网友A:
算了 ,你重新买个得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值得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现在还能调速吗?你原来的运行频率设定是多少啊?

要是能调速那就不修了!现面板按键根本不好使。谁能说说是什么坏了。怎么修?

网友B(2009-04-08):
换个面板实验一下看看吧!

网友C:
应该是面板到CPU之间的连线某处断了,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