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问谁知道这个故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2-05):
我的客户处有一台设备是用LOGO控制,其中有一个参数,有时正常,有时显示乱码并且右上角有两个++,正常的时候设备运转正常,不正常的时候运转也不正常了。在设备运行当中自动变换!

网友A:
干扰?
出现故障的时候量量电源电压,但LOGO!电压范围是很宽的呀?
换个LOGO!试试呢?

网友B:
什么东东啊,黑不六求的

网友C:
是一个延时时间

网友D:
看看是不是寄存器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