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灭弧室有关使用问题

楼主(2009-02-05):
型号不同的真空灭弧室按用途、参数、开断容量可分为断路器用真空灭弧室、负荷开关用真空灭弧室、接触器用真空灭弧室、重合器用真空灭弧室和分段器用真空灭弧室。其结构形式均由气密绝缘外壳、导电回路、屏蔽系统、波纹管等部分组成。
1 真空灭弧室的基本结构
(1) 气密绝缘系统:由玻壳(或陶瓷壳)及动、定端盖板、不锈钢波纹管组成气密绝缘系统,起气密绝缘作用。
(2) 导电回路:主要由一对触头(电极),动、定触头座,动、定导电杆组成,起接通与断开回路的作用。
(3) 屏蔽系统:该部分通常由环绕触头四周的金属屏蔽筒构成,主要作用是防止触头在燃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金属蒸汽和液滴喷溅、污染绝缘外壳的内壁,造成管内绝缘强度下降。其次还可以改善管内电场分布,并吸收电弧能量,冷凝电弧生成物,提高真空灭弧室开断电流的能力。
(4) 波纹管:波纹管是由厚度为0.1~0.2mm的不锈钢制成的薄壁元件,是真空灭弧室的一个重要的结构零件,它使动触头在真空状态下运动成为可能,是保证真空灭弧室机械寿命的重要零件。真空灭弧室在安装、调整及使用过程中,应避免波纹管受过量的压缩,过量的拉开,以确保波纹管的使用寿命。
2 真空灭弧室的基本工作原理
真空灭弧室是用密封在真空中的一对触头来实现电力电路的接通与分断功能的一种电真空器件,是利用高真空度绝缘介质。当其断开一定数值的电流时,动、定触头在分离的瞬间,电流收缩到触头刚分离的某一点或某几点上,表现电极间电阻剧烈增大和温度迅速提高,直至发生电极金属的蒸发,同时形成极高的电场强度,导致剧烈的场强发射和间隙的击穿,产生了真空电弧,当工作电流接近零时,同时触头间距的增大,真空电弧的等离子体很快向四周扩散,电弧电流过零后,触头间隙的介质迅速由导电体变为绝缘体,于是电流被分断,开断结束。
3 真空灭弧室使用前的检查
(1) 外形、外观检查。检查包装是否完好,开箱后应检查外观、核对产品与合格证是否相符。正常产品在用手摇动时,管内无异响,玻璃或陶瓷外壳完整,无机械损伤。
(2) 工频耐压检查。真空灭弧室在使用前应进行一次工频耐压测试。测试前应用干布或酒精润湿的擦布清洁表面。测试规范为:在额定开距时,在两端加额定工频耐受电压的70%,稳定1min,然后在1min内升至额定工频耐受电压,保持1min无指示仪表指针突变及跳闸现象即为合格。并允许管内有零星火星及其它轻微的发光现象。
4 真空灭弧室的安装
(1) 安装前,用棉布或绸布蘸少许酒精,将绝缘外壳的表面擦干净,同时将导电杆及电连接表面擦干净,以使其与整机有良好的电接触。
(2) 装入真空灭弧室后,按要求进行调整。与真空灭弧室有关的机械参数应满足技术条件中给出的参数要求。
5 安装中应注意的事项
(1) 真空灭弧室在工作时,必须有导向装置,使用动导电杆对整管轴线的同轴度符合要求,波纹管不受扭力。
(2) 安装中,严禁用硬物撞击或敲打管子外壳,以免破碎而漏气,同时防止玻璃外壳划伤,否则开断过程玻璃受力受热后易破碎。
(3) 注意保证真空灭弧室导电杆的同轴度,或与定端端面的垂直度。
(4) 注意不要反复拆卸真空灭弧室,以防止连接螺孔滑扣;也不应扭转动导电杆,过量压缩波纹管,以免使波纹管产生扭力、划伤,影响使用寿命。
(5) 安装中,注意施加在真空灭弧室两端面的力不应超出产品技术条件中规定的静态安全压力。
6 真空灭弧室的使用
(1) 使用中应定期用工频耐压法检查真空灭弧室的真空度。
(2) 定期检查真空灭弧室触头的烧损情况,当其达到动导电杆的烧损标记,或烧损厚度超过标准规定值时,表明真空灭弧室电器寿命终了,应予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