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用MCGS的TPC7062KS和欧姆龙CPEH进行通讯

楼主(2009-02-05):
用MCGS的TPC7062KS和欧姆龙CPEH进行通讯,有hostlink和欧姆龙hostlink两个驱动,请问选择哪一个

网友A:
都试试不就行了吗,找一个变量

网友B:
建议你使用欧姆龙hostlink的驱动

网友C:
针对OMRON新的PLC还支持FINS驱动 如果通不上 建议看一下帮助文件 注意一下线序和默认通讯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D:
如果cp1hPLC的程序里用了W区,就只能用fins驱动了,cp1h是欧姆龙新出的PLC型号,新增加了W区,而fins驱动就是针对欧姆龙新增加的W区,而更新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