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昆仑通态的TPC7062K和永宏的FBS-20MA的PLC通讯,能写不能读

楼主(2009-02-05):
用昆仑通态的TPC7062K和永宏的FBS-20MA的PLC通讯,工程下载到屏了,能往PLC中写数据,但数据读不出来

网友A:
建议你检查一下驱动是不是最新驱动,你可以留下你的邮箱我这边可以给你发一份新的

网友B:
"能往PLC中写数据,但数据读不出来"这个老实说没有太看懂。

我建议首先确认一下是否写下去了 可以用永宏的编程软件监测一下

然后对于“数据读不出来”这个不是很理解 请楼主可以详细描述一下 因为我理解:比如你把A写成1了 那他就是1 。读不出来是指他变成0了还是怎样?如果变成0 说明没有写下去

然后对于通道 要注意一下是否是读写通道

网友C:
1、先在计算机上用编程软件监测PLC,通讯正常,PLC编程软件关闭

2、将mcgs嵌入版程序在计算机上打开组态环境\设备窗口,打开驱动,切换到设备调试,可以在计算机上看通讯是否正常,如果0通道通讯状态值是0表示通讯正常,如果通讯状态是其他值,则表示通讯异常。确认通讯正常后再下载到屏里。

3、下载到屏里是需注意,通用串口父设备的设置,com设置是否是屏用的com口,确认驱动下载到屏里。

4、如果以上都检查正常,下载屏里,通讯就应该正常了,除非硬件不通。

网友D(2010-12-23):
有没有FBS的最新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