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通讯的CRC校验值怎么算?

楼主(2009-02-05):
五. 功能選擇VFD-B

RTU 模式的檢查碼(CRC Check)
檢查碼由Address 到Data content 結束。其運算規則如下:
步驟1:令16-bit 寄存器 (CRC 寄存器) = FFFFH.
步驟2:Exclusive OR 第一個8-bit byte 的訊息指令與低位元16-bit CRC 寄存器, 做Exclusive OR ,將
結果存入CRC 寄存器內。
步驟3:又移一位CRC 寄存器,將0 填入高位元處。
步驟4:檢查右移的值,如果是0, 將步驟3 的新值存入CRC 寄存器內, 否則 Exclusive OR A001H 與
CRC 寄存器,將結果存入CRC 寄存器內。
步驟5:重複步驟3~步驟4,將8-bit 全部運算完成。
步驟6:重複步驟2~步驟5,取下一個8-bit 的訊息指令,直到所有訊息指令運算完成。最後,得到的CRC
寄存器的值,即是CRC 的檢查碼。值得注意的是CRC 的檢查碼必須交換放置於訊息指令的檢查
碼中。

1、“Address到Data content结束”是把从地址到数据内容的值相加吗?

2、步骤2中 “Exclusive OR 第一個8-bit byte 的訊息指令與低位元16-bit CRC 寄存器”,第一个”8-bit byte “是指什么?

网友A:
你的叙述中,专业术语太多,给你个看得懂的:

   冗余循环码(CRC)包含2个字节,即16位二进制。CRC码由发送设备计算,放置于发送信息的尾部。接收信息的设备再重新计算接收到信息的 CRC码,比较计算得到的CRC码是否与接收到的相符,如果两者不相符,则表明出错。
  CRC码的计算方法是,先预置16位寄存器全为1。再逐步把每8位数据信息进行处理。在进行CRC码计算时只用8位数据位,起始位及停止位,如有奇偶校验位的话也包括奇偶校验位,都不参与CRC码计算。
   在计算CRC码时,8位数据与寄存器的数据相异或,得到的结果向低位移一字节,用0填补最高位。再检查最低位,如果最低位为1,把寄存器的内容与预置数相异或,如果最低位为0,不进行异或运算。
   这个过程一直重复8次。第8次移位后,下一个8位再与现在寄存器的内容相相异或,这个过程与以上一样重复8次。当所有的数据信息处理完后,最后寄存器的内容即为CRC码值。CRC码中的数据发送、接收时低字节在前。
   计算CRC码的步骤为:
1、预置16位寄存器为十六进制FFFF(即全为1)。称此寄存器为CRC寄存器;
2、把第一个8位数据与16位CRC寄存器的低位相异或,把结果放于CRC寄存器;
3、把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朝低位),用0填补最高位,检查最低位;
4、如果最低位为0:重复第3步(再次移位); 如果最低位为1:CRC寄存器与多项式A001(1010 0000 0000 0001)进行异或;
5、重复步骤3和4,直到右移8次,这样整个8位数据全部进行了处理;
6、重复步骤2到步骤5,进行下一个8位数据的处理;
最后得到的CRC寄存器即为CRC码。

楼主:
谢谢你的资料!现在基本理解。

网友A:
以下是“牛牛不牛”写的台达CRC校验程序,直接应用,不需要以上的中间计算过程: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20909091800002

网友A:
以下就是CRC的计算过程,不难看出,如果没有专门的CRC计算指令,采用以上方式计算校验码是相当麻烦的。

主程序略,先进入子程序P2,结束后再进入子程序P1,完成后在返回主程序。

网友B(2010-01-30):
有点不明白,第1个八位字节究竟指的是那一个字节?

网友A:
因为是SET M8161(台达是M1161),也就是说8位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