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是否可以作为modbus主站?

楼主(2009-02-05):
现在有几个传感器需要和S7-200进行通讯,传感器带RS232/RS422接口,打算采用modbus来进行通讯,200作为主站轮询来取个传感器的数据,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啊,我已经用过了。不过你要用V4.0 SP5以上的版本,购买PLC时也要咨询一下,我用的是224.

网友B:
用V4.0.6就可以,但要安装扩展库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下载modbus库了

网友C:
请问下在什么地方能下载 那个 MODBUS库  谢谢诶

网友D:
当然可以了,多看看资料

网友E:
用库很麻烦,

1 库程序大,大约有2000个字节,如果自己写通讯程序,最多300个字节。

2 库的帧格式有时候不符合仪表的帧格式

3 如果仪表的地址确定了,那对仪表的请求帧就确定了,CRC可以自己计算,就不用PLC算了,但库在发送前要算CRC,接收后还要算CRC,CRC计算很费时间的。

4用库出现错误了,不好检查,因为库有密码,你打不开,虽然提供了错误代码,但我看没什么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库很麻烦,

1 库程序大,大约有2000个字节,如果自己写通讯程序,最多300个字节。

2 库的帧格式有时候不符合仪表的帧格式

3 如果仪表的地址确定了,那对仪表的请求帧就确定了,CRC可以自己计算,就不用PLC算了,但库在发送前要算CRC,接收后还要算CRC,CRC计算很费时间的。

4用库出现错误了,不好检查,因为库有密码,你打不开,虽然提供了错误代码,但我看没什么用。

同感

且西门子的Modbus主站库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最大读写寄存器还不能超过9999,而许多Modbus地址16进制达到2000H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