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V7.1中文版

楼主(2009-02-05):
请教各位高手: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V7.1中文版的帮助文件怎么是英文的,怎样转换成中文?谢谢

网友A:
软件功能自己熟悉一下就成了,或是下载CX-Programmer软件的中文说明书。

网友B:
请问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有没有可以模似运行的版本呀?

网友C:
楼主可以把软件发给我吗?谢谢!QQ35867541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有没有可以模似运行的版本呀?

你可以到这里下载模拟软件,看看能否与你的CX-P兼容

http://bbs.ctrlsky.com/a/a.asp?B=310&ID=697912&Aupflag=1&Anum=1

楼主:
对:广丰设计 关于

楼主可以把软件发给我吗?谢谢!QQ358675410

内容的回复:可以,就是恐怕太慢。

楼主:
对:广丰设计 关于

楼主可以把软件发给我吗?谢谢!QQ358675410

内容的回复:你可以在本站自助资料库中下载,共16项。在资料库中输入欧姆龙就能找到。

网友E:
CX-ProgrammerV7.2就有模拟功能,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