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NTOUCH不能正确显示实型数据的问题。在线<此处内容被屏蔽>

楼主(2009-02-05):
各们大侠们:

      我用昆腾的PLC联上INTOUCH8.0的. 现在别的数据都正常,只有REAL型数据在送过来的时候,两边对不上.PLC上送出的数据在上位机里显示的不正确,据说是因为高低字节交换的问题,请问谁人能给我答复,在线求答案,谢谢各位前辈和大侠了!

QQ: 138655311

E-MAIL:  fanstan@vip.qq.com

网友A:
你能提供几个数据吗,PLC送出的和对应上位机显示的数据

网友B:
估计是数据定义时两边字节数不同,或者一边是高字节在前,一边是低字节在前;建议最好参照显示值与实际值比较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几组数据发出来大家看看

PLC数值:           3000    10000 12115  15000
INTOUCH数值: 32768 16384 19456  24576

在线求答案,速度啊!

网友A:
这些都是浮点数吗?

我认为既然InTouch通过相应的驱动读取PLC数据,应该不会存在高低字节的问题,从这些数据看不出高低字节问题,或许是你读取格式的问题

网友A:
哈哈,经测试果然是读取格式问题,实型应定义为如 “40001 F”,你一定是少了空格和F

楼主:
youhm.你真聪明.果然就是后面少加了F.

楼主:
这个帖子可以让它沉下去了.已经解决了.

网友C(2009-03-08):
IO SERVER的HELP上写得很清楚。 ITEM NAME 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