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轮均有独立驱动电机的小车,是否能使用直流电机驱动?

楼主(2009-02-06):
大家好!问题如题目所述,此小车可以进行任意方向的运动,即前进\后退\上行\下行,也可以以一定角度行走,或是以任意角度旋转,且可调速,请问这种小车,其驱动电机一定要用伺服吗?如用直流电机是否能够实现?谢谢

网友A:
四轮均有驱动电机,且独立运动,应该看做是一个4轴系统,对于一个多轴系统采用何种驱动主要看你的需要和电源配置;我曾接触过个3轴的系统,用的是直流电机组合(直流驱动方面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切磋请联系:yd_liu@163.com

网友B:
当然可以!!与交流基本上没有多大差别!

网友C:
直接用直驱做好的电机就好了!!我们就有这个东西不过价格不菲啊~~是美国PARKER的产品

网友D:
如果用直流伺服,当然是可以的。其实用什么电机,恐怕都要采用伺服方式控制才行。开环控制,小车不一定跑到哪里去。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考虑过用直流伺服,但目前电机难选,因为此小车为蓄电池供电,供电电压为24v-48vdc,我需要电机转矩为60Nm,转速为50rpm,及电机转矩为240Nm,转速为5rpm,目前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电机及驱动器,所以在想问下能否用普通的直流电机.

网友E:
如此之大的力矩需求,恐怕很难找到合适的电机,因为电机的力矩能力与材料的使用量成正比,60Nm和240Nm的电机所需材料的体积已然不小了,成本自然也不会低。因此,如果项目成本受限,则直驱电机不具备性价比。

由于转速要求很低,建议采用常速电机配大减速比的减速机,以扩大力矩,降低转速。

网友F(2011-01-07):
你好,我现在在做一个四轮独立驱动的四轴系统小车,如果我想让小车转一定的角度,我怎么去控制车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