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输出电压可调的变频器?

楼主(2009-02-06):
有没有输出电压可调的变频器?有的话是哪一种型号品牌

网友A:
变频器的电压都是随频率改变的

网友B(2009-03-26):
没有,变频器调压调速时,输出电压不成线性关系,所以说电压可调不好用。

网友C:
有,UF控制方式的变频器就是,电压和频率是固定的比率,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与进线电压的关系不能相差很大,v/f比只能微调,你说的这种变频器目前还没有。

网友E:
有的,罗克韦尔的PF700可以做到电压、频率单独调节

网友F(2009-05-01):
目前好像没有这种调速的吗?

网友G:
没有,变频器调压调速时,输出电压不成线性关系,所以说电压可调不好用-------有,UF控制方式的变频器就是,电压和频率是固定的比率------但压频比特性曲线一般不是线性的,尤其是频率较高部分曲线上翘。保持压频比特性主要目的是防止磁路饱和,所以变频器并不是恒压变频的电源,其输出电压是变化的

网友H:
如果需要任意调节,你还是用变频电源吧。。。

网友I:
你要的东西不能叫变频器,如果单纯是调压,那就是交流调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