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主程序调用问题

楼主(2009-02-06):
      在两个子程序中有同一个线圈输出,在调用其中一个子程序时,线圈输出在两个子程序中有冲突或者还是以最后一个输出为准?

网友A:
懒人一个,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直要不扫描到这条指令就不会输出。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B:
最后一条输出

程序是一步一步扫描出来的

网友C(2009-03-23):
调用哪个,那就哪个输出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条输出

程序是一步一步扫描出来的

肯定是最后一个才执行

网友E(2010-06-28):
为什么要用同一个线圈输出,转换一下不行吗。

网友F:
最后一条输出为准。这是PLC原理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