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G K120S PLC的接线端子中,FG端子是接地端子吗?

楼主(2009-02-06):
PLC新手问的一个新问题,请帮帮忙。

网友A:
    FG端子是接地端子

网友B:
是的,FG端子是接地的

网友C:
当然是的啊!~我都接了一年多了。

网友D:
是的,120SPLC用了很多。

网友E:
是的,接      地     端

网友F(2009-03-20):
学习了.今天我刚学接呢.可是输出灯亮了.继电器没电.唉

网友G(2009-06-09):
FG端子在LG LPLC应用中一般用于输入电源滤波器输出端的接地端。一般不要接系统接地。韩国LG PLC喜欢用滤波器这样就省了220V的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