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界面同时控制1个plc怎么做

楼主(2009-02-06):
2个界面同时控制1个plc怎么做

楼主:
都是台达的,plc用232口

网友A:
如果PLC使用RS-232口,无法实现2个人机同时监控一个PLC,因为RS-232是一对一的单工通讯!

网友B:
在PLC侧加一个RS232转RS485模块。

网友A:
在PLC上加一个RS-232转换RS-485的模块,虽然硬件上行的通,但是RS-485是半双工通讯,如果两台触摸屏同时访问PLC,也会造成数据冲突,从而发生通讯逾时的现象!

网友C:
小凤来学习.技术方面我不太懂.

网友D:
一台触摸屏与PLC的232口(编程口)联,另一台与PLC的RS485口联。台达的PLC本机都带两个通讯口。

网友E:
plc和hmi1之间用232的正常连接,hmi2与hmi1之间走modbus主从连接(用到人机的宏),这种案例好多工程上都在使用,

网友F:
如果有多个通讯口,就应该可以连多个触摸屏

楼主:
因为plc 485端口,我要控制一个变频器.所以实现起来很难.

如果屏与屏先通讯,再用一个屏做主屏和plc通讯应该可以吧!

就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写屏的程序!

网友G:
怎么一样子变成广告贴了,版主清理一下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plc 485端口,我要控制一个变频器.所以实现起来很难.

如果屏与屏先通讯,再用一个屏做主屏和plc通讯应该可以吧!

就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写屏的程序!

为何是这么一个配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plc 485端口,我要控制一个变频器.所以实现起来很难.

如果屏与屏先通讯,再用一个屏做主屏和plc通讯应该可以吧!

就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写屏的程序!

网友I:
hitech的可以,台达的应该也没有问题

许多同品牌的屏都可以

网友J:
weinview的前两个礼拜测试过,2个屏能够控制1个PLC。分1主屏和1从屏,从屏不直接对PLC,而是做主屏的modbus 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