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出现故障?

楼主(2009-02-06):
03年上的和利时系统,07年开始出现一列(FM系列)模块通讯不上(灯闪),一下自己回复了,底板紧固,换底板,换通讯线,还是出问题;04年上的FM模块SmartPro系统,09年也出现类似情况。同行们有没有遇到过啊?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A:
有遇到过啊,就是重载,经过更新后情况好转了,现在就是出现一系列的故障隐患啊,比如象模块的代码显示丢失啦,再比如偶尔一些转换卡死机啊---断电重装就好了

网友B:
检查一下DP总线,特别是两端的接线,与控制器DP主卡的地方,内部受力容易接触不良,我单位2002年的系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检查一下DP总线,特别是两端的接线,与控制器DP主卡的地方,内部受力容易接触不良,我单位2002年的系统出现过这种情况

先确保你已经彻底阅读过并已经理解《DP总线设备及应用》手册,然后按以下情况检查:

1. 站地址重复:底座地址设置重复将导致重复的模块通讯不正常,有时候底座焊接质量也可能导致地址重复,但这种可能性很小。
2. 终端匹配器FM192A-TR故障:将导致通讯质量不稳定。
3. 未正确设置DP重复器:常规使用时,DP重复器的三个开关均应设置为ON。当用DP重复器进行分叉网络时,请仔细阅读《DP总线设备及应用》手册。
4. 当总线上的一个以上的模块的通讯接口损坏时,有可能导致整段网络的通讯不正常。目前从理论上没有更好的诊断方法,只能先将没有报离线的模块逐个拔下,如果当拔到某个模块后,剩余的模块通讯恢复正常,则可以判明该模块有故障。然后可以反过来证实:将其余模块插回,最后再插被怀疑的模块,如果该模块插拔前通讯正常,而插上后通讯变坏,也能证实该模块通讯故障。
5. 但段网络上节点配置超过公司实际标准:推荐每段24个模块。(DP标准为每段32个物理节点,但每台主控占1个节点,每个DP重复器左边占一个节点,右边也占一个节点,再加上底座并非双绞线,性能有所损失,所以目前推荐每段24个模块。
6. DP重复器接地不良:DP重复器的电源地(逻辑地)是通过DIN导轨接机柜的,要确保DIN导轨与机柜保护地良好接触,并确保机柜保护地良好接地。不良好的接地甚至有可能经常损坏DP重复器。
7. 以主控单元为中心,DP重复器应防置在总线上离主控近的一端,而不是远端,否则信号放大和整形的作用减弱。
8. DP线的屏蔽层应保证与屏蔽汇流条接触良好,屏蔽地要保证接地良好(有时直接在本柜接保护地)。
9. 底座之间是否紧密接触:由于底座是垂直安装,受重力会下坠,应确保DIN导轨的最下边的模块下安装金属固定夹,并确保该固定夹不轻易上下滑动。
10. 确保DP线不要与强电信号或者有经常性的电感性负载开断(如继电器线圈)的信号线绑在一起。
11. 不要将AC负载直接连入DO模块,这样会影响DP通讯的稳定性。
12. 检查所有模块底座的37号(DP+)和38号(DP-)端子,应确保所有底座的37和38号端子是空的,没有接任何导线。有时会将DI查询电源线的负端误接到38号端子上,但并不影响DI采集,不易发现,此时电源线上的纹波会直接耦合到DP线上,导致模块离线。
不要从37,38号端子接出DP电缆(比如去别的厂家的PLC),这样用以形成T型网络结构,终端匹配无法进行。应从底座的4针插座引出,并在PLC端有终端电阻。

另外,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一下相邻2个模块的37,38端子之间的电阻(即上一个37对下一个37,上一个38对下一个38),如何大于3欧,建议更换模块或底座检查。

网友D(2009-05-06):
3楼的答案太专业了……佩服佩服!

网友E:
佩服3楼的同志,研究和利时 多久了 啊

网友F:
3楼的答案太经典了。佩服佩服以后多多请教。

网友G:
本单位也遇到同样问题,主要是长时间运行卡件上的总线松动造成地址改动,从新下装下就会好的。试试

网友H(2009-06-23):
通讯故障,应该是该网段通讯有问题,一般情况下问题出在:1.总线接口处接触是否良好。2.连接总线是否完好。3.此段上若有DP重复器,检查一下DP重复器是否完好,且可通过DP重复器的DP灯可确定网段的通讯情况。如果还是有问题,就应该检查一下功能块了,一段有问题有可能是该段内的一个或几个功能块有问题,当该段通讯有时报故障,有时正常,就说明有模块有问题,但不一定完全损坏。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本单位也遇到同样问题,主要是长时间运行卡件上的总线松动造成地址改动,从新下装下就会好的。试试

zheyang 也会地址改动,不明白。

网友J(2020-01-10):
非常感谢经验的分享,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