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高级理论知识试卷5

楼主(2009-02-06):
二、判断题(第161题~第200题。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0.5分,满分20分。)
161. ( )向企业员工灌输的职业道德太多了,容易使员工产生谨小慎微的观念。
162. ( )事业成功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
163. ( )职业道德活动中做到表情冷漠、严肃待客是符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的。
164. ( )在日常接待工作中,对待不同服务对象,采取一视同仁的服务态度。
165. ( )部分电路欧姆定律反映了在含电源的一段电路中,电流与这段电路两端的电压及电阻的关系。
166. ( )电解电容有正,负极,使用时负极接高电位,正极接低电位。
167. ( )在磁场外部,磁力线由N极指向S极;在磁场内部,磁力线由S极指向N极。
168. ( )变压器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而工作的,它能改变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
169. ( )启动按钮优先选用绿色按钮;急停按钮应选用红色按钮,停止按钮优先选用红色按钮。
170. ( )按钮联锁正反转控制线路的优点是操作方便,缺点是容易产生电源两相短路事故。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采用按钮,接触器双重联锁正反转控制线路。
171. ( )电动机是使用最普遍的电气设备之一,一般在70%-95%额定负载下运行时,效率最高,功率因数大。
172. ( )发电机发出的“嗡嗡”声,属于气体动力噪音。
173. ( )变压器的“嗡嗡”声属于机械噪声。
174. ( )可编程带RAM的I/O接口8155芯片则作为输入和键盘用的接口。
175. ( )来自三块KC04触发器13号端子的触发脉冲信号,分别送入KC42的2、4、12端。V1、V2、V3构成与非门电路。只要任何一个触发器有输出,S点就是低电平,V4截止,使V5、V6、V8组成的环形振荡器停振。
176. ( )整流状态时整流器将交流电能变成直流电能供给电动机。
177. ( )锯齿波同步的晶闸管触发电路由锯齿波发生、脉冲相位控制、脉冲整形、脉冲放大等环节组成。
178. ( )非线性电阻元件,具有正反向相同的很陡的伏安特性。正常工作时,漏电流极小。遇到浪涌电压时反应快,可通过数安培的放电电流,因此抑制过电压能力强。
179. ( )根据真空三极管的特性曲线可以看出,改变栅极电流就可使阳极电流发生变化。
180. ( )丙类工作状态的栅偏压比截止栅压更负,若振荡管采用固定栅偏压,管子将恒处于饱和状态。

181. ( )如果发电机的电流达到额定值而其电压不足额定值,则需减小淬火变压器一次线圈的匝数。
182. ( )开环控制系统仅适用于要求高的场合。
183. ( )传统的驱动电源有单电源驱动电路和双电源驱动电路,新型电源有高压电压斩波电源。
184. ( )当可编程序控制器输出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值大于负载时,可加装中间继电器过渡。
185. ( )按INSTR若程序中存在某一线路上的错误,则显示出错代码。
186. ( )F-20MR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输出继电器用来将可编程序控制器输出信号传送给外部负载,它只能在程序内部用指令驱动,外部信号无法直接驱动。用户可任选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或晶闸管输出。
187. ( )F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内部元件计数器为加法计数器,当计数器接通后,从设定值一直减到零时,计数器线圈有电,相应触点动作。
188. ( )检查直流电源输出端为系统提供的+5V、+6V、+40V、+120V等电源电压有无通地和开路现象。
189. ( )数控机床的几何精度包括检验工作台的垂直度。
190. ( )机床的切削精度不仅反映了机床的几何精度和定位精度,同时还包括了试件的材料、环境温度、刀具性能以及切削条件等各种因素造成的误差。
191. ( )轴端键槽应画出剖视图,因为各轴段的尺寸用标注即可表达清楚,所以其他视图必须画剖视图。
192. ( )N型硅材料稳压管二极管用2CW表示。
193. ( )轴主要指圆柱形的外表面,也包括其他外表面中由单一尺寸确定的部分,如键槽等。
194. ( )锡的熔点比铅高。
195. ( )在数字电路中,门电路是用得最多的器件,它可以组成计数器、分频器、寄存器、移位寄存器等多种电路。
196. ( )移位寄存器每当时钟的后沿到达时,输入数码移入C0,同时每个触发器的状态也移给了下一个触发器。
197. ( )地址总线用以传送存储器和I/O设备的地址。
198. ( )所谓应用软件就是用来使用和管理计算机本身的程序。它包括操作系统、诊断系统、开发系统和信息处理等。
199. ( )设备已老化、腐蚀严重的管路线路、床身线路进行大修更新敷设。
200. ( )按图纸要求在管内重新穿线并进行绝缘检测(管内允许有接头),进行整机电气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