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求救~!

楼主(2009-02-06):
谁知道 阿尔法变频器alpha2800电源板tl3845旁边的r11和r13电阻 是多大的

网友A:
两个都是200欧,是光耦的输入脚上的对不?

楼主:
r11是由3845输出脚到 场效应管栅极的 限流电阻~!r13是场效应管栅极到3845 GND的一个电阻~!

网友B:
100欧和20K就可以了.

网友C(2020-02-22):
引用 楼主:
谢谢~!!!

100欧和20k有点牵强。3845的输出能力按照500ma计算我觉得二十欧姆应该合理。对地辅助放电按照10k才一个毫安,差不多合理。

不妥之处还希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