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的问题

楼主(2009-02-06):
台达VFD-M

客户需要0~~~25HZ运行

请问怎么设置才能让最高频率为25HZ 呢

网友A:
P37参数改为25HZ就行了

楼主:
没人看看吗?

我看了所有型号台达的

就这个M型的设置不成

自己先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37参数改为25HZ就行了

我没在现场

我给他们说把P37改为25HZ

他们说不行

很纳闷

网友A:
是不能改还是改了还能升到25HZ以上?

网友A:
还不行就把P03改成25HZ

楼主:
P37能改为25HZ

但是该完后还是升到25以上

P03根本就是不能改

网友A:
不可能不能改啊,P37都能改那就是参数没锁定,那P03就能改的啊,是不是在运行中啊,控制方式是什么?

网友B:
不是在运行中

外部端子 电压给定0~10V

呵呵

现在在现场人员就说P03改不了

没招

我让他们电位器串电阻了

呵呵

但还是觉得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