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由通信协议

楼主(2009-02-06):
我对西门子自由通信不理解,有人可以提供点资料吗?我在网上下的好多东西都是重复的,而且不详细。

比如说,我现在采用自由通信端口0,做如下设置

MOVB 9, SMB30          端口0 设置为 9600,8,N,1 自由口方式

MOVB 2#11000100, SMB87    允许端口0 接收字符当检测到与SMB88 中相同的字符时开始接收,

MOVB ‘>‘, SMB88

MOVW +5, SMW92      设置定时器超时时间为5 ms

MOVB 255, SMB94    设置RCV 指令接收的最大字符数位255

ATCH INT_0, 23

ATCH INT_1, 9

ENI    那么采用了以上设置后,系统默认的接受缓存区在哪?长度那?是不是也需要自己设定,如果需要怎么设定,有没有什么常用设定?

还有缓存区的数据格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A:
请参考:

CPU224XP与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通讯范例(自由口通讯)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8-A122-4A83CB168F4C

网友B:
你那是初始化通讯数据。也就是说在通讯前的一些参数的的配置。通讯并没有开始,你要把你发的数据放在一个连续的存储区再用XMT指令发送。接受缓存区是可以自己定,多找找相关资料,例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那是初始化通讯数据。也就是说在通讯前的一些参数的的配置。通讯并没有开始,你要把你发的数据放在一个连续的存储区再用XMT指令发送。接受缓存区是可以自己定,多找找相关资料,例程看看。

网友D:
接收缓冲区是SMB2。采用通讯口中断(事件号8),在中断程序中接收。XMT在定时中断中执行发送。S7-200系统手册中讲得很详细,也有例子,仔细看一下。

网友E:
我发过这方面的帖子和实例,请参考一下。

网友F(2009-06-25):
我也想学习学习,谁有相关资料啊

网友G:
网上搜一下例程,看历程就可以看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