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的PMC连接不上电脑,求助!!!急

楼主(2009-02-06):
FANUC系统的PMC连接不上电脑,求助!!!急!!!

我是新人,没有分,恳请大家帮忙。

不胜感激!

网友A(2009-05-20):
快用FANUC LADDER III

网友B:
别着急,先把你系统型号和pmc型号报出来,供大家帮忙分析。

若是FANUC 0I-MC,电脑连接不上,首先检查系统和电脑的端口设置。

必须使用LADDERIII V2.0以上版本的软件。

详情请登陆:www.fshy888.cn

网友B:
或者QQ:312917728

网友C(2012-07-04):
对:fananyu113关于别着急,先把你系统型号和pmc型号报出来,供大家帮忙分析。若是FANUC 0I-MC,电脑连接不上,首先检查系统和电脑的端口设置。必须使用LADDERIII V2.0以上版本的软件。详情请登陆:www.fshy888.cn内容的回复:

我想问下。我看我们单位FANUC的机床后面没有RS232接口的吗?只有一个网口。LADDER3 V5.7可以用网线通信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