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冗余系统的最小配置

楼主(2009-02-06):
关于AB PLC冗余系统的最小配置

ControlLogix冗余系统用户手册上说 确保网络中除一对冗余机架外至少有2个节点

怎么理解,是除冗余机架外至少要有两个远程IO机架吗?如果是在网络中什么作用呢?

请高手指点哦,谢谢!

网友A:
除冗余机架外至少要有两个远程IO机架

(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网友B(2009-03-19):
也可以有其他办法,例如你有一个节点的HMI也是可以的。相对可以更省

楼主(2009-08-24):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C:
ControlLogix冗余系统用户手册上说 确保网络中除一对冗余机架外至少有2个节点

如果除 1对冗余 主机架外,只有1个IO站的话,

那么,在CPU执行冗余切换的过程中,Do,AO 都不保持,会复位。

对于正在生产的工艺过程,这是十分危险的。

Honeywell 当年在 镇海炼化 那个伟大的事故,就是被 AB的这个bug 所害死的。

HW的解决方案是,CPU主机架上的 CNET 主站模块(对应Ab的1756-CNBR) 配置2-3对。

这样,即使 IO站只有1个,在CPU执行冗余切换时,IO站上的 Ao,Do都不会复位。

而AB 目前根本不支持这样配,CNET总线上的主站,只支持1主,1备,不准有多个。

HW的可以2主,2备,或者3主,3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