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S与西门子PLC通讯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9-02-06):
HONEYWELL TPS 系统与西门子PLC通过RS485 MODBUS 通讯,PLC端已经具备通讯条件!想请高手指点,DCS端除了SI卡外,还需要什么卡件?PLC和DCS之间的通讯电缆用几芯的,是不是对最大长度有要求!万分感谢!!!!

网友A:
通讯电缆是2线的,最大距离通过中继器是1200米。

网友B:
除了SI卡外,还要电源适配卡和SI MODBUS FTA卡,通讯电缆是2现,长度是有要求的最长距离是1200米。

网友C:
我们单位多晶硅项目也是配置了20个MODBUS-RTU,RS-485的通讯卡,但是到现在一个还没有调试好!  好心急啊!不知道各位使用TPS系统的同事们调试后的使用效果都怎么样!

希望有相同问题的朋友交流QQ:380464386

网友D:
和西门子的PLC的通信我没有做过,但是我做过和分析仪表的通信。通过SI卡通信无非就是在DCS中建立数组点,外围设备上设置好通信地址,这样对应起来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条就是在通信链路的两端都要加终端电阻。通信问题就是一层窗户纸,不要着急。相信你一定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