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轴伺服控制的二维工作台走不圆

楼主(2009-02-06):
2轴伺服控制的二维工作台,走圆的时候始终不是特别圆,换成步进工作台就很远,怎么调整啊,请教大侠帮忙

网友A:
请问你使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伺服电机呢?

伺服电机是需要调整的,主要就是增益调整,调整PID。根据圆的尺寸来分析并确定X、Y轴的响应,调整PID,已达到匹配,就可以了。

网友B:
您用的什么伺服用的什么控制卡~?控制方式?~

网友C:
这就是步进比伺服优越的地方。

提高伺服刚性可以改善问题,但是在现有条件下,不可能完全达到步进的效果。

网友D:
同意刘斑竹的。伺服如果两个轴的响应有比较大的不同,画圆就不圆了。当然步进也有他的局限。

网友E:
试着调整XY两轴伺服,使稳态随动误差一致,速度阶跃响应特性基本一致。

网友C:
试着调整XY两轴伺服,使稳态随动误差一致,速度阶跃响应特性基本一致。

走直线这样问题不大。但是,走圆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稳态的过程。而且是一轴速度最大时,一轴速度为零。

用脉冲控制伺服走圆,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别指望和步进一样。

网友E:
“用脉冲控制伺服走圆,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别指望和步进一样”———不完全认同这种观点,国内经济型数控系统由功率步进起步以来一直在伺服化,难道仅仅是图伺服之名,而不图任何实效吗?!

网友C:
"国内经济型数控系统由功率步进起步以来一直在伺服化,难道仅仅是图伺服之名,而不图任何实效吗?!"

当然不“仅仅是图伺服之名”,这不是全部目的,但对一些厂家至少也是目的之一。用伺服,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步进电机丢步和堵转带来的问题。但是简单的电机替换自然也就带来了新的问题。通过脉冲给定的开环位置控制方式,在基于三环结构的驱动器上,不稳定运行的状态下(圆弧插补的过程应该算是典型的非稳态了),滞后是不可避免的。当然,用性能比较好的伺服,仔细调整相关增益参数,可以减轻这个问题。但是前者显然是成本,后者实际上也意味着人员成本。对于经济型数控的生产者和使用者来说,多半不愿意付出这样的成本。

网友E:
刘版主“8楼”所言在理!

网友F:
如果控制卡里面自带圆弧差不是不是要好一点

网友C:
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G:
这就是步进比伺服优越的地方。提高伺服刚性可以改善问题,但是在现有条件下,不可能完全达到步进的效果-----请教刘版主,为什么圆弧插补时,用步进电机反倒比伺服电机效果好?

网友H: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在两轴同动的插补运动中,伺服的位置环增益一定要设成一致,而速度环可以不一样?

网友I:
這個現象應該不是控制端造成的。設定驅動器的參數應該就可以了。

目前好多伺服驅動器都提供了相配套的軟件,通過此軟件來偵測負載慣量,并自動生成相關建議參數,然后再參照滯后量調整。

應該都不太復雜。

网友C:
为什么圆弧插补时,用步进电机反倒比伺服电机效果好?

因为步进电机没有运动滞后的问题。伺服在这种控制方式下,滞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滞后的大小也是不确定的,基本上与速度相关。走圆弧的时候,两轴的速度不同,加速度也不同。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在两轴同动的插补运动中,伺服的位置环增益一定要设成一致,而速度环可以不一样? ”

不知道,这是谁说的?

网友H:
呵呵,至少,三菱的,宝元的都是这样说的。从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他们就告诫我们,三轴位置环一定要设成一致,否则做出来的圆会失真。就这样做了三年,说老实话还真没有问过为什么?

网友E:
个人理解,三轴位置环增益一致,就意味着相同速度下的稳态随动误差一致。

网友H:
但是速度环不一致,难道就不会导致动态响应出现先后吗?因为有了三菱是数控专用伺服,也就是CNC通过通讯方式控制伺服,还可以理解为三菱系统的内部软件就是这样写的,但是宝元用的就是通用型的安川伺服啊。呵呵,我的理论功底差,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E:
所以我在“5楼”已指出第二个条件:速度阶跃响应特性需调到基本一致。

网友H:
唉,你要叫我看看运动控制的教材还好,要我灵活运用就差了不止一点的意思了。还是继续看书。

网友C:
三轴位置环一定要设成一致,否则做出来的圆会失真

驱动器参数怎么设,也会失真,达不到步进电机的效果(如果步进不丢步,不堵转)。参数设好了,最多直线比较漂亮。

网友H:
那么如果用两个步进电机走圆,容差是多少呢?不会说是一点误差都没有吧。

网友C:
世界上怎么会存在一点误差都没有的东西,除非是直接定义的(比如当年的国际米原器)。

差多少,这不是电机可以单独决定的,与机械部分关系很大,与控制部分的算法关系也不小。在其它条件相近的情况下,使用开环位置控制,伺服的偏差不会比步进小(如果步进没有堵转、丢步)

网友E:
以常用的50齿/转步进为例,不失步的最大动态功角可以达到90度电角度,则相当于1/200转,也就是容差不大于1/200转,对应常用的2500ppr反馈分辨率的伺服(每转名义分别率则为10000)动态随动误差需不高于50个计数脉冲,这样的指标针对这类国产伺服而言可能确实要求有点儿偏高。

网友J:
从伺服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差距也逐渐变小...毕竟直线伺服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应用效果...

网友E:
其实这个问题早些年请教过625所的老一代数控专家,老先生认为伺服的动态滞后无法从原理上消除,但也不至于影响一般意义上的曲线曲面的加工精度,关于这个问题本人却是没有仔细推敲过,但国外的高精度数控系统无一例外不是伺服驱动的,当然了其伺服的名义反馈分辨率不会是1万,而是动辄数百万,乃至过千万。

网友C:
“其实这个问题早些年请教过625所的老一代数控专家,老先生认为伺服的动态滞后无法从原理上消除,但也不至于影响一般意义上的曲线曲面的加工精度,”

当然,误差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只要能将误差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就可以认为误差“不存在”了。

“但国外的高精度数控系统无一例外不是伺服驱动的,当然了其伺服的名义反馈分辨率不会是1万,而是动辄数百万,乃至过千万。”

而且这些数控应该没有用脉冲开环位置控制方式工作的。

“经济型数控”,便宜是自然是有道理的。

网友C:
只要将轨迹规划与伺服控制放在一起,就可以很大的减小动态滞后。

网友E:
这些数控应该没有用脉冲开环位置控制方式工作的。
“经济型数控”,便宜是自然是有道理的。
========================================================================================

诚然,脉冲接口决计造就不了中国的高端数控!

网友K:
两轴作插补时,要走园两个轴的参数匹配必须的,如增益等

网友L(2009-04-23):
首先  一步一步 看 从上往下看  确认 定位模块这边设置 是否都正确。

接下来 就是放大器参数 这边了  一般都是这边出问题

参数的设定,你自己会设 最好,看公式,许多的设定还是蛮复杂的,还是先看看手册,要不 换一种  自整定的方式试试看。还是不行 只有叫专业人员现场调

网友M: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在激光雕刻机上,步进电机可以走的很好,一上伺服就不行。当然那台机子本身很老了,机架不牢固,启动伺服机架都在晃动,当时我们考虑与干扰有一些关系。

网友N:
伺服工作在位置环下,如果达到没有动态滞后,需要进行复杂的前馈控制等, 这个可以在理论上求出所用的控制器, 至于实际应用, 都是存在误差的。步进电机也是存在误差。

网友N:
对:波恩 关于

其实这个问题早些年请教过625所的老一代数控专家,老先生认为伺服的动态滞后无法从原理上消除,但也不至于影响一般意义上的曲线曲面的加工精度,关于这个问题本人却是没有仔细推敲过,但国外的高精度数控系统无一例外不是伺服驱动的,当然了其伺服的名义反馈分辨率不会是1万,而是动辄数百万,乃至过千万。

可以消除动态滞后

内容的回复:

网友N:
通过合适的上位数控系统或者控制卡,可以消除伺服电机的动态滞后

网友O(2009-06-19):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步进比伺服优越的地方。

提高伺服刚性可以改善问题,但是在现有条件下,不可能完全达到步进的效果。

步进的效果会好???不明白!!

网友P:
TO 35楼

你说的是系统的前馈控制吧,通过预读指令来规划轨迹,那和伺服本身的动态滞后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E:
“通过预读指令来规划轨迹”———国内一般称作“前瞻”(look-ahead),也叫“超前读”,和伺服本身的动态滞后是没有直接关系,但能够通过指令预读,实现轨迹的跨段稳速控制,或者根据系统的最大加减速能力自动实现轨迹的跨段连续加减速。

网友P:
预读指令应该可以让程序跑的更快或者在急转急停时更加平稳,不至于出现咚咚的换向撞击声或者过切。高档的系统都可以预读很多段程序。而且越是适用于高速加工的机型,预读的程序段就越是多。

网友E:
由于超前读可以预知轨迹的曲率变化,从而根据系统的最大加减速能力自动实现轨迹的跨段连续加减速,最大限度地发挥系统的加减速能力,约束轨迹运行的实现加减速需求,最终实现规避冲击、减小偏差、稳定切削速度的作用。

网友Q(2010-05-13):
控制卡是什么东东啊?是来简绍一下啊

网友R(2011-07-22):
我现在是要调试一台1米的硬轨机床(3轴都是硬轨的)用的是302电机!用MS Configurator(A4)调试软件!参数调了N遍就是没有什么效果!还有 我有把连轴器全部松掉!电机没有负载的情况下也是一样!!请教高手帮忙!!!哪位高手可以留个电话什么的!!!感激不尽!!!

网友S:
走圆,我们公司的伺服系统肯定没有问题。电话:15384265043

网友T:
如果走出来是明显的椭圆,应检查两个轴的脉冲当量是不是一致。如果是起点和终点有突起或凹坑。应该是轴的伺服参数不合适。

网友T:
引用 网友C:
关于只要将轨迹规划与伺服控制放在一起,就可以很大的减小动态滞后。

现在的运动控制卡轴插补运算和伺服控制是同时进行的(多任务)。多任务之间切换延迟不是造成动态滞后的原因。选择合适的参数及采样周期能改善性能。

网友U(2011-10-13):
为什么位置环要一样?简单来说位置环比例增益一样是为了获得运动过程中两轴尽量相近的的位置偏差曲线。P=KP*△S ,P速度环给定,△S偏差脉冲,KP是位置增益,当KP越大则△S越小,而△S大小很直观的反应轴的角度,进而反应出加工的形状。

网友V:
位置环增益一样,是为了使各轴的动态跟随误差在相同速度下是一样,这样才能保证插补后各轴的跟随误差的合成方向跟进给速度方向一致,才不至于引起工件的尺寸变形。通常单轴的跟随误差只跟位置环增益和速度有关,跟速度环增益关系不大。如果速度环增益高低对形位误差有影响的话只能说明速度环增益还没调到位!如果各轴采用的是不同的驱动器,也是需要根据各轴跟随误差合成方向需要与进给方向一致这一原则来调!此外减小各轴增益参数不匹配对形位误差影响的方法是,尽可能提高位置环增益(当然其会受机械负载本身刚性和上位加减速规划的限制或者各轴都加上速度前馈(该方法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网友W(2011-11-27):
请教一下我用脉冲控制X,Y,走圆弧,怎么加减速控制啊

网友X:
這是個機電整合的問題 卻在此導果為因 真的很懷疑 我們的運動控制專家在哪裡 只丟丟幾個脈衝就說步進效果優於伺服 這就是我們的科學 失望 無言

网友X:
请教一下我用脉冲控制X,Y,走圆弧,怎么加减速控制啊
你用哪家的控制器 應該有提供各軸加減速的參數設定

网友X:
三轴位置环一定要设成一致,否则做出来的圆会失真 (他們的系統是全閉 速度環響應足 精度自然達成)

驱动器参数怎么设,也会失真,达不到步进电机的效果(如果步进不丢步,不堵转)。参数设好了,最多直线比较漂亮。

為何加如果 因為他笨 他不管機械阻抗 勇往直前 所以效果可能會好些  但經常會失步 最後壯烈身亡

网友Y:
引用 网友X:
关于這是個機電整合的問題 卻在此導果為因 真的很懷疑 我們的運動控制專家在哪裡 只丟丟幾個脈衝就說步進效果優於伺服 這就是我們的科學 失望 無言

看完一整页,终于看到靠谱的了!高手!

网友X:
加工不圓怎檢驗 是靠球桿儀 還是靠目視判斷 那這個圓又是多大 我想很多人 都不清楚加工大圓及小圓 有問題其背後的意義 是完全不同 由其是小圓 這裡我相信不可能是加工小圓 所以加工大圓不圓的原因 真正的問題是出現在機械組裝 (含零組件的精度) 不良 伺服是智能的(相對步進 他是聰明) 我想多數的廠家在兩軸伺服匹配上是不夠 由其是Y軸(因他背負X軸) 而加速電器延滯 那步進當然要失步

那加工小圓呢

网友Z: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不过实际上判断圆不圆很简单。搞控制的一般不必理会机械上的误差,只从编码器反馈回来的XY轴数据就可以判断理论轨迹的圆度误差。

网友X:
看來樓上也是個純理論派

网友Z:
不是理论不理论的问题,而是实际经验,我发现只要编码器反馈的圆形轨迹好,实际试切出来的效果就好。除非用的传动系统有很大反向间隙,但即使是反向间隙也能从圆度误差图形上明显的看出来。

网友X:
好厲害 你家的編碼器竟然可以反饋圓形軌跡 還可以檢驗間隙 那是否再加個自動補償功能

我发现只要编码器反馈的圆形轨迹好,

网友Z:
楼上的,这个功能在很多数控系统上都有,你到底实际用过没有?

网友X:
你講的是數控中的循圓檢測功能及程式預覽功能(寶元數控說法) 嗎

网友Z:
是的,我在宝元和FAGOR上都用过。

网友X:
寶元跟FAGOR 應該有建議要這樣使用 最少在兩軸 裝光學尺 若僅透過編碼器的回饋可以看出反向間隙 我只能說 你有做沒有懂

並且寶元及FAGOR的背隙補償及位置補償 你應該沒用過

网友AA:
继续!继续!我在学习!

网友AB(2012-07-09):
我一直没搞懂控制器插补算法,比如二轴插补, 是对XY" 合成轴"进行路径规划和位置速度控制,还是只是对合成进行运动分解,XY轴各自进行运动规划与控制?如果是前者,如果X轴快了就减速等Y轴反之亦然,则理论上不应该存在走不圆;如果是后者自不必多说了.
请做过或熟悉插补的达人解释一下具体的实现方式.

网友AC(2018-05-29):
控制器的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