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屏在线摸拟

楼主(2009-02-06):
台达屏与台达PLC在线摸拟,用PLC的编程线对吗?如果对,该怎样设置?

楼主:
请高人帮帮忙!!!!

网友A:
可以看看台达屏和PLC连接的手册

网友B:
你指的是用Screen Editor 与PLC在线模拟吧?是用PLC编程电缆,一头接电脑,一头接PLC。

网友C:
235 239呵呵!

网友D:
就用plc的下载线(215线)连接上,在人机上在线模拟就好

楼主:
显示  COM   PORT  CREATE  FAILS !!!

INITIAL PLC  CONTROL  AREA  FAIL!!!!

不知为什么?

网友D:
这个是com口没有对应正确

确认pc的com口是那个,hmi的com口是那个

因为联机默认是com1-com1  com2-com2.。

所以这里需要我们先确认pc和hmi的com口 然后选择一下(比如pc是com1 hmi使用的是com2 哪么需要我们设置口com2-com1才可以)

楼主:
aibi 你好!非常感谢!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