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接触器选择

楼主(2009-02-06):
挤出机料筒一区10KW  应该选多大的接触器 空开配多大的 用多大的线?

网友A:
加热区电压380v 还是220V的啊?

楼主:
加热电压220v的!

网友B:
我感觉10KW的加热设备应该是380V的,不过也不排除你的回答。多费电啊。

我的建议是:220V:          4.5A/KW*10KW=450A

                        380V:          1.5A/KW*10KW=150A

接触器如果是不频繁动作可以选择与计算电流值相接近的容量型号,如果频繁动作则选择比计算电流大一容量型号的.

段路器可以选择与计算电流值相同或1.5倍左右容量的.

电缆的选择:如果是220的至少95平方的电缆线,380的至少35平方的.

        就计算结果看,你的加热设备应该不是同时全负荷工作的,应该分几路,所以你没有说清楚,也不好给出详细结论.上面的结果是按同时全负荷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