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S7-200通讯的问题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09-02-06):
两块S7-200CPU226模块用PPI协议实现主从通讯,然后主PLC再与MT510通讯.现在PLC之间通讯正常,但是与触摸屏的通讯时报出"PLC通讯错误,超时"错误.请高手指点这个方案能否实现.谢谢了.(没有用任何通讯模块,只是用PLC的本身的2个通讯口,与触摸屏通讯用485通讯线)

网友A:
http://mysky.idshop.cn/

网友B:
把联触摸屏的226的两个通讯口设为不同的地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把联触摸屏的226的两个通讯口设为不同的地址。

226的两个通讯口是可以相同的.

在屏的编程软件的系统参数中,检查是否对.

网友C:
框内的一定要与PLC连接的通讯口参数完全相同,其它采用默认值.

网友D: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