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触膜屏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02-06):
两块S7-200CPU226模块用PPI协议实现主从通讯,然后主PLC再与威纶通MT510触膜屏通讯.现在PLC之间通讯正常,但是与触摸屏的通讯时报出"PLC通讯错误,超时"错误.请高手指点这个方案能否实现.谢谢了.(没有用任何通讯模块,只是用PLC的本身的2个通讯口,与触摸屏通讯用485通讯线)

网友A:
连线做法对了? 通讯参数设置?

网友B:
通讯线家终端电阻了吗?

网友C:
检查一下线序,看看通讯参数!

楼主:
通讯线应该没有问题,用单PLC和屏通讯都没有问题

网友D:
PLC几个通信口?是单独通信口与触摸屏连接?

如果PLC是1个通信口,问题比较多

触摸屏选择通信口协议时选择PPI多点连接,不要选择PPI 1-1连接

网友E:
226之间用0口,PLC与MT510用1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