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VICENET与PROFIBUS在实际应用中的区别

楼主(2009-02-06):
各位大哥:

        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身体健康,知识倍增!

       请教各位大哥一个问题:我单位的质量ANDON系统的最下层I/O采用的是P+F的ASI总线进行监控,上层通过Profibus/ AS-Interface网关采用PROFIBUS总线与上位机通信;而其他系统的I/O则是通过DEVICENET直接与上位机进行通信。此ANDON系统能否将Profibus/ AS-Interface网关改成DEVICENET/ AS-Interface网关采用DEVICENET总线直接与上位机进行通信呢?小弟实在没有弄明白DEVICENET与PROFIBUS在实际应用中的区别,在网上也看了相关的资料,但也没有弄太清楚,在此请教各位大哥的帮助。由于家里经济比较困难,还没有安装宽带,只能通过网吧,所以不常来,积分还不够,不能给大家积分,希望能够谅解。以后我会补给大家的,在此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可以的!但是我想了解你的现场信息!QQ364835881沟通吧!

网友B:
DeviceNet 正如其名属于在device层次的控制网络,从速度,数据量和可靠性上不如profibus,但由于它自带电源,所以应用在现场的传感器上比较适合。我个人不是很喜欢devicenet

楼主:
谢谢zhengzhenwei和rogercb 的回答,虽然简短,但却让我明了。

网友C:
DeviceNet 正如其名属于在device层次的控制网络,从速度,数据量和可靠性上不如profibus

不知道兄弟是如何得出的這個結論?有實驗數據嗎?

1) 速度,DeviceNet底層采用CAN總線,CAN最高速度是1Mbps,但Rockwell將其定義為最高500Kbps,因為FA/PA不需要這麼快的總線;Profibus-DP最高12Mbps,你有看過幾個用戶用到的?一般都1.5Mbps或是更低。

2) 數據量的問題,CAN總線由於需要非常高的及時性,因此不准一個數據包太長而一直占用總線發送,所以一個數據包最多帶8字節數據,不過DeviceNet定義了分段傳輸機制,理論上主站與從站間可以傳輸無限大的數據,這由產品供應商在產品規格中制定,非常靈活。而Profibus使用SPC3芯片,每台從站最多244字節。

3) 大家都知道CAN總線在汽車電子行業稱霸20多年,到現在依然是主流的汽車內部通訊網絡,原因很簡單,因為它自身的性能決定了其可靠性非常高,到目前還沒有可以完全取代的新型通訊方式,尤其是在引擎,ABS等威脅人生安全的部分,更是無法取代,所以說到可靠性CAN自然要強於Profibus采用的RS485總線了。

如果你得出這個結論是有實驗數據的,也可以拿出來大家分享一下。當然,大多數人認為Profibus-DP比起DeviceNet更適合於FA/PA行業,因為CAN總線的優先級機制,雖然保證了及時性,但卻讓整個數據的刷新周期變得不穩定(當然總的周期是穩定的),所以而profibus死板的輪詢機制卻更適合過程自動化。關於這個問題,以我目前的能力來說就無能為力了,但有一點能確定,在Motion control行業,CAN有絕對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