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时间传送问题

楼主(2009-02-07):
因为要做一个停机程序,拿台达触摸屏内部时间和设置停机的时间做比较,请问把如何把触摸屏内部时间传送到PLC里去?记得以前用威纶触摸屏的时候有“数据传送”,可以用。现在台达的触摸屏就不知道有没有这样“数据传送”可以传时间到PLC中?另外台达触摸屏的系统时钟可以更改,那么用触摸屏时间做停机就不可靠了啊?

网友A:
1、用宏的MOV指令可以把数据传到PLC里面

2、SYS键可以锁定或者禁用,这样客户就改不了时间了。

网友B:
   支持1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