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的旁路接触器可以不用吗?什么时候可以不用?谢谢

楼主(2009-02-07):
我没见过软启动器的实物,只是看图片上的,有的软启动器和一个接触器并联的,也有不用接触器的,我想问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不带接触器的,请高手们指教一下

网友A:
不用发热量大,效率低

同时可控硅容易坏

网友B: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C:
换变频器吧

那样就可以不用旁路了

呵呵

网友D:
只在启和停时将变频器接入回路

电机正常运动时用通过接触器将其短接

各位前辈 是这样嘛?

网友E:
单台电机时可以不用.但这样软启动器的运行时间加长了.

网友F:
用的话,利大于弊

电能损耗,使用寿命,过载能力等.....

网友G:
一般品牌的软启动都必须用接触器,当达到正常电流后,自动切换到接触器,将软启动短路

网友H:
软启动分两种一种是需要旁路接触器的,电机启动正常后切换到旁路这时软启已没有输出。另一种是非旁路型的点击在正常工作工作时软启动器一直有输出就不用接触器。不过一般都是旁路型的

网友I:
软起都有接触器。有内置和外置之分,你能看到的是外置。一般都是启动起来后把软起动器旁路了,防止软起被烧坏

网友J:
具体的软启动都不一样,短接接触器会不会有内置的呢

网友K:
同意1楼的

网友L:
我以前的单位有台搅拌器用的AB软启动,也是没带旁路接触器,结果软启动外壳很热,经常过压故障.

故障率大

网友M:
都有盘路接触器,只是盘路接触器内、外之分,内置在装柜的时候占柜体的空间比较小。但是要贵一些。综合下来性价比差不多。

网友N(2009-04-09):
呵呵,看来一般都要接接触器,楼主到网上下个说明书看看,估计了解的会更深刻!

网友O:
做什么事(买卖产品)都要把性价比放在第一位的,一般地,软启动器都是自带的旁路接触器,软启动器就是把那些复杂的降压启动电路给集成化了,没用的情况下会给可控硅带来问题的,最好是。

网友P(2009-11-01):
软启动器都需要旁路部分,这是对电子电力器件寿命的考虑,有的软启动器自身内部就整合了旁路接触器所以你看不到,比如ABB的,

网友Q:
软启动分两种:一种是装置型,不带接触器,需配置旁路接触器;另一种是内置接触器。一般建议选用装置型,再自行配置旁路接触器,故障率更低,维护更方便。

网友R(2010-04-24):
不可以不用,如果能不用的话 那它就不叫软“启动”了。软启动会在电动机完全启动后就被切除掉,转到旁路接触器。

按照您的想法 ,我建议您用变频器,它能长期运行,对电机进行实时控制,且能起到很好的节能效果。

网友S(2010-06-30):
1楼:正解。

从关键点(实际情况)说出了原因。

楼主(2011-03-27):
谢谢各位,我到现在才答谢,不好意思了啊

网友T:
实际上不使用旁路接触器,不能发挥软起的最大作用,还增加故障率,建议使用外置旁路接触器。更换接触器方便,对软起影响小

网友U(2011-09-07):
大多数软起动器在晶闸管两侧有旁路接触器触头,其优点是:
( 1 )控制柜具有了两种起动方式(直接起动、软起动)。
( 2 )软起动结束,旁路接触器闭合,使软起动器退出运行,直至停车时,再次投入,这样即延长了软起动器的寿命,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还可减少软起动器中的晶闸管发热损耗。

网友V(2012-01-20):
硅不好就要用旁路,你可以选择台湾JK品牌,那是不用旁路的,接线简单。可查询075523107053

网友V:
引用 网友P:
关于软启动器都需要旁路部分,这是对电子电力器件寿命的考虑,有的软启动器自身内部就整合了旁路接触器所以你看不到,比如ABB的,

台湾JK品牌的软启动器是不需要旁路的,并且效果极佳。

网友W(2015-04-16):
    QEYTKMTMG BN GCTN KUM UNKL

网友X(2015-06-05):
交流电机软起动器分为旁路型和在线运行型两类,旁路型又分为外置旁路和内置旁路两类,以外置旁路型居多,外置型需外接交流接触器,内置型无需再外接接触器。

网友Y(2015-07-09):
走过学习,都是经验 。、、、、

网友Z(2022-03-22):
应该可以测试

网友AA:
软启动就是为了启动电机瞬间用一下,正常启动到工频50hz之后,就切换到旁路交流接触器了,软启动器长时间带电机一是影响寿命(电气元件IGBT容易过热)

网友AB:
现在国产的软起,内置旁路接触器也很好用

网友AC(2025-08-16):
需要带旁路的,我用过ABB内置旁路的,一年不到就坏了,还是55KW小功率。经常半夜发生故障,接电话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