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 flexible脚本访问PLC问题

楼主(2009-02-07):
各位大虾:

我用wincc flexible 2005,下位是S7-300,上位是TP270,从PLC传来一个bool变量,如果为1,在TP270上一文本显示“产品合格”,如果为0,显示为“产品不合格”,我在wincc flexible 2005用脚本总实现不成功,请教各位该如何实现?如果有相应脚本例子就更好了。如果有例子请发给我,我的email:jypdg@163.com , 谢谢!

网友A:
没有必要用脚本啊,直接用两个文本,当为0时显示一个,隐藏另一个,为1时相反,很简单。

楼主:
就是对"文本域"的动画"可见性"操作,当变量从0至1时可见,当变量从1至0时隐藏是吧?

我这样做了,模拟一个变量0\1变化,但是在模拟环境里运行得不到效果啊,文本根本不变化!

请问该如何解决?

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

已经解决了

原来不是模拟变量从0到1变化,而是0到0或者1到1变化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