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艾默生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2-07):
我有一台艾默生EV1000 11KW变频器 开机正常 运行5分钟左右报E009输出缺相故障检查电机,线路一切正常。更换一变频器也正常,排除线路电机故障,请教各位高手变频器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A:
电流检测回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检测回路有问题。
对,就是

网友C:
电流检测部分的滤波电容不好了

网友D:
我在想会不会有干扰的阿

楼主:
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