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300模拟量4-20mA输入模块工程量转换方法

楼主(2009-02-07):
请教西门子300模拟量4-20mA/及RTD输入模块工程量转换方法

网友A:
温度;检测值除以10

4-20:0-27648和测量范围一一对应即可

网友B:
直接使用fc105即可!!!

网友C:
调用功能块就可以了^^^^^^^^^^^^^^^^^^^^^

网友D:
3楼是对的,楼主看下功能块FC105的帮助吧,比较简单的。

网友E(2009-03-25):
二楼的把广告做到这里来了!

网友F:
用模块FC105即可按照如上的格式输入很简单.

网友G:
所有的温度都除以10吗?热电偶和热电阻好像不一样吧?

网友H:
4-20MA不是对应的最大32767吗?

网友I:
对应的是27648超过溢出

网友J:
广告无处不在呀,谁叫做工控的要用这些东西呢。那里有市场那里就有广告

网友K:
晕,广告到处都有啊,.....

网友L:
设现场最大值是不是 写27648

网友L:
我测得是高压电机的电流   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M(2011-09-09):
好像是27648,我也不太确定

网友N(2012-05-02):
引用 网友O:
写27648

就是27648

网友P(2013-01-22):
对于300的如是你的硬件组态上设置的4~20mA的话对应就 是0--27648

200的话就不一样了你输入是0~20 对应就是0~32000 你如是4~20的话 就是6400~32000